宏碁4451G掉电重启维修经历,祝各位同行男女同胞3.8节快乐

楼主(2016-03-08):
      宏碁4451G 版号JV40-DN故障:WIN7系统开机大约到四色合一过后没多久就自动重启,有时又能正常进系统,但没多久就会不定时掉电。 初步检查各大供电电压都正常,无明显偏低现象,不管这么多了3板斧B了一遍显卡、北桥、南桥故障依旧,看来得用波波上场找根源了。因启动时北桥交换数据较多,就从北桥供电开始抓吧,经过重复抓取,在抓1D1V_S0 与PM_SLP_S3#对比时,抓到PM_SLP_S3#先掉,电压是被桥先拉低的。 根据时序,在待机电压正常后触发才有SLP_S3#信号,于是用PM_SLP_S3#与RSMRST#_KBC比较看谁引起的掉电。抓取了几次都是PM_SLP_S3#与RSMRST#_KBC同时掉,觉得有些奇怪。PM_SLP_S3#由南桥发出的,而RSMRST#_KBC是由EC值高给南桥的,思考了很久没想通为什么同时掉电。后来仔细查了一遍2个信号去处,在RSMRST#_KBC进桥是没采用外部上拉,是由EC内部上拉再经R516送给南桥,D31为空件。于是拆了R516,上电测电压,发现AMD的设计又走非常规路线了,在R516的2脚3.4V由EC上拉,R516的1脚处PM_RSMRST#有3.1V电压,南桥桥内部上拉了待机好信号。 断开R516后继续抓看PM_SLP_S3#与RSMRST#_KBC谁是根源,结果发现RSMRST#_KBC先掉,初步看来就是待机供电方面造成的掉电。 那么会不是EC供电不稳定导致RSMRST#_KBC不稳定,于是用EC供电与RSMRST#_KBC作了比较,在RSMRST#_KBC掉电前,EC供电还是依然坚挺哦,看来真凶还隐藏得挺好的。 回头想双桥的时序,RSMRST#_KBC的值高是在EC检查到适配器信号后自动开启南桥供电之后。于是用RSMRST#_KBC与待机3/5V开启信号(这个采用的是RT8223M的18脚开启,而不是常规的1、6脚开启。)和RSMRST#_KBC与AC_OK作对比,结果是RSMRST#_KBC先待机开启掉,RSMRST#_KBC后于AC_OK掉,而AC_OK在掉电后大约500微秒后又自动值高到正常值,经过反复抓取都在掉电后重启得到相同波形,看来真凶估计找到了。 查看了AC_OK的来源和去处,它由充电芯片BQ24745R的3脚开漏输出3.2V。去了2个地方,1、送到Q33的2脚控制AC_IN#送往EC。2、送到Q30的5脚控制Q32开通保护隔离管。 另外查了充电芯片2218.5V22.58V均正常,掉电时也明显无拉低。一路追查到这里,原则上可以换个充电芯片试试,不过我这边没这个芯片,再加上料板也少,不想找了。想了一会,我把这个AC_OK屏蔽掉看看是否正常再说,免得换个芯片又白搞,于是在C506空件处直接将AC_IN#对地拉低,另外短接Q32的D和S极绕过AC_OK信号的控制。经过一个下午的测试,经过多次开机测试都正常,进系统看了一个下午没有问题。看来非得找个芯片来换吗?500微秒的时间很短的,于是在料板找了一个公共点的1UF电容,根据板上走线给AC_OK做了一个充电的延时电路。最后恢复AC_OK对Q33和Q32的控制电路,经过多次测试均能正常使用,此机修复。修改如图    对于波波使用本人觉得还是新手望各位同行多指正。打个岔,今天下午又碰到一位大妈拿来一台进系统掉电机,说出80块帮修好行不,我说这个价格真的伤不起,你到别处问问吧。祝各位同行男女同胞3.8节快乐。

 会员1327667300鑫豆2024-11-29 18:27
 会员14223622元2022-12-15 16:47

网友:
版主最后3个图是编制材料用的,在我编制界面里38快乐后结束了,我没上传图,怎么在正常网页浏览又自己跑出来。麻烦帮忙删除。

网友A:
是不是c506和另一个电容并联来延长时间阿。。80元都伤心,都不够店铺开支,当我们讨饭吃的。同行不要鬼打鬼把价格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506和另一个电容并联来延长时间阿。。80元都伤心,都不够店铺开支,当我们讨饭吃的。同行不要鬼打鬼 ...

仔细看图纸就知道了,不是并联的。我是给AC_OK加的电容。C506是空件位置,是AC_IN#这边的滤波。

网友:
是空的阿,同学原来这样,加电容来延长时间,你学饼哥高招了阿

网友:
楼主标准的掉电维修范本,很值得学习,该电路的方法也是很好的,有机会我也试一试。

网友:
对掉电一直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B:
经过一个下午的测试,经过多次开机测试都正常,进系统看了一个下午没有问题。看来非得找个芯片来换吗?500微秒的时间很短的,于是在料板找了一个公共点的1UF电容,根据板上走线给AC_OK做了一个充电的延时电路  正常了为什么还加1UF的电容,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
技术高,波波用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
分析得太好了,简值精典.向其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过一个下午的测试,经过多次开机测试都正常,进系统看了一个下午没有问题。看来非得找个芯片来换吗?500 ...

AC_OK被拉低了,本应应对换芯片的,这是通过加了一个电容,为信号在短时间掉电时得到电力补充达到不换芯片修复故障,不知道看客能否真正理解。

网友:
波波都没有!

网友:
维修技术真高,学习了!

网友:
男同胞过3.8节吗??汗·····

网友:
楼主这示波器用的很6啊!  好羡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_OK被拉低了,本应应对换芯片的,这是通过加了一个电容,为信号在短时间掉电时得到电力补充达到不换芯 ...

楼主的方法,我是理解的,增加电容,短暂的掉电时,能起到供电缓冲的作用,能用的住就行,加分。

网友:
好6啊lz辛苦了

网友:
这就是真正的精华,分已送到,堪称掉电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