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90 卡启动画面的维修

楼主(2016-03-08):
lenovo b490 卡启动画面的维修
仔细检查此机安全模式可以正常进系统。试着禁用独显从新开机还是卡启动画面,禁用集显启用独显从新开机可以正常使用,至此可以肯定是集成显卡不正常引起卡启动画面。拆机测量果然发现PL4401没有VCC_GFXCORE电压。看图:

测量PU4401也无输入输出信号:

继续往前检查PU4201 CPU供电芯片33 34脚也无输出,应该是集显供电条件没有满足造成无输
出。由于此机能点亮只是卡启动画面,估计供电芯片集显已经收到了SVIDDAT开启信号。只有检查其它原因,检查25 26脚反馈电路正常。无意间发现23脚PWR_GFX_PWRGD上拉电阻PR4211有腐蚀痕迹清理干净焊接再开机集显正常供电顺利进入系统一切正常。在此有个疑问应该是先有集显供电再有PWR_GFX_PWRGD,没有PWR_GFX_PWRGD上拉电压怎么会影响到集显电压的输出了?还望高手解答。

网友:
我也有这个疑问。是否可以查到tps51640的pdf有什么说明吗?

网友:
希望有高手能解答.

网友:
很少考虑到这个电路

网友:
这个几乎很少有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