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音响系统怎么会有噪声,原因分析

楼主(2016-03-08):
如今在现场扩音的音响系统中,噪声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又非常令人头痛的问题。通常组成音响系统的设备越多,或传输出距离越长,系统的背景噪声就越大,甚至使得音响系统无法进行正常的录音或扩音工作。

原因分析:

1、电磁辐射干扰噪声

  环境的杂散电磁波辐射干扰,如手机,对讲机等通讯设备的高频电磁波辐射干扰、周围环境的电梯、空调、汽车点火、电焊等电脉冲辐射、演播厅灯光控制采用可控硅整流控制设备所产生的辐射,都会通过音频传输线直接混入传输信号中形成噪声、或穿过屏蔽不良的机器设备的外壳干扰机内电路产生干扰噪声。实践表明,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如大量使用可控硅调光设备的演播厅等,如果没有采取可靠的屏蔽和接地措施,噪声将会很严重。

2、电源干扰噪声

  音响设备的外部干扰,除电磁车辐射方式外,电源部分引入干扰噪声将是另一个产生噪声的主要原因。城市电网由于各种照明设备、动力设备、控制设备共同接入,形成了一个十分严重的干扰源。如接在同一电网中的灯光调控设备、空调、马达等等设备会在电源线路上产生尖峰脉冲、浪涌电流,不同频率的纹波电压,通过电源线路窜入音响设备的供电电源,总会有一部分干扰噪声无法通过音响设备的电源电路有效的滤除,将必然会在设备内部形成噪声。尤其是同一电网中的电磁兼容性不达要求的大功率设备,是干扰音响设备的主要原因。

3、接地回路噪声

  在音响系统中,必须要求整个系统有良好的接地,接地电阻要求小于4欧姆。否则,音响系统中设备由于各种辐射和电磁感应产生的感应电荷将不能够流入大地,从而形成噪声电压叠加在音频信号中。

  如果在不同设备的地线之间由于接地电阻的不同而存在地电位差,或者在系统的内部接地存在回路时,则会引起接地噪声。两个不同的音响系统互连时,也有可能产生噪声,噪声是由两个系统的地线直接相连造成的。

4、设备内部的电路噪声

  音响设备都有一项指标---信噪比。由于内部电子元件产生的电噪声,在一台设备单独工作时,可以达到要求的指标,但是当多台设备级连时,噪声就会积累增加。实践应用中,有些低档次的民用音响设备会因为内部电源滤波不好,使得设备本身的交流噪声很大,在音响系统中有时会形成很严重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