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如何为win7文件夹加密隐藏

楼主(2016-03-08):
如何为win7文件夹加密隐藏

  给自己的电脑加密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因为电脑里面都存有个人隐私或重要文件之类得东西,对于经常将电脑借出去使用的朋友来讲给win7文件夹加密是在合适不过的了,防患于未然,下面我们就了解下如何为win7文件夹加密,这个方法也同样适用于win10/win8.1。

图一如何为win7文件夹加密

  1、新建一个文本文件,然后输入以下内容:

  cls

  @ECHO OFF

  title Folder Private

  if EXIST “HTG Locker” goto UNLOCK

  if NOT EXIST Private goto MDLOCKER

  :CONFIRM

  echo 你确定要加密隐藏Private文件夹吗?(Y/N)

  set/p “cho=>”

  if %cho%==Y goto LOCK

  if %cho%==y goto LOCK

  if %cho%==n goto END

  if %cho%==N goto END

  echo Invalid choice.

  goto CONFIRM

  OCK

  ren Private “HTG Locker”

  attrib +h +s “HTG Locker”

  echo Folder locked

  goto End

  :UNLOCK

  echo 输入密码来解锁文件夹

  set/p “pass=>”

  if NOT %pass%== 在此设置密码 goto FAIL

  attrib -h -s “HTG Locker”

  ren “HTG Locker” Private

  echo Folder Unlocked successfully

  goto End

  :FAIL

  echo Invalid password

  goto end

  :MDLOCKER

  md Private

  echo Private created successfully

  goto End

  :End

  2、将“在此设置密码”替换为你想设定的密码(注意不要将前后空格去掉)。

  3、将文件另存为Locker.bat

  4、把该文件复制到你想要隐藏文件夹的位置,然后双击运行一次

  5、你会发现该文件自动建立了一个名为“Private”的文件夹,此时把你想要win7文件夹加密隐藏的文件夹移动到Private里。

图二如何为win7文件夹加密

  6、再次运行Locker.bat,输入Y代表你确认win7文件夹加密隐藏Private文件夹,输入N代表放弃win7文件夹加密操作。
  7、输入Y,Private文件夹将被隐藏,要牢记密码。

图三如何为win7文件夹加密

  8、如果想要查看Private文件夹内容,再次运行Locker.bat,输入你设定的密码后回车。

  以上便是win7文件夹加密的内容了,Private文件夹在隐藏时也不会由于系统设置了“显示隐藏的文件、文件夹和驱动器”而丧失隐藏效果,只有在取消勾选“隐藏受保护的系统文件”时才会“现身”。所以要记住这几点,win7文件夹加密后密码要牢记住,希望这个方法能帮到身边的你,不至于被别人轻易盗走里面的资料。

网友:
这下我看谁还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