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8开机电流0.68-0.26反复跳变不亮机

楼主(2016-03-08):
三星r508开机电流0.68-0.26反复跳变不亮机,bios刷过一样,各个电感电压都出来了,那个cpu大电容也换过了,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是板载CPU的吗?

网友:
最好带个机器图片  记不得修没修过这玩意

网友:
就是这个神机,很纠结

网友:
刷个bio试一下

网友:
这个都已经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BIOS这东东不好说。会不会座子虚了,压一压,电容最好再加两个稳定点,看波形如何,加热显卡或北桥,南桥就容易坏。

网友:
干 下 显卡吧

网友:
显卡都干过了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掉电加自动上电啊,这个电流有点小吧,看你小电池也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