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S 无CPU供电,改电路成功修复一列

楼主(2016-03-08):
接一同行送来的X200S开机无显,开机上电电流0。2几,拆开机器检测发现没有CPU供电,打开图纸,找到CPU供电电路 测VCORE_ON试3.3V,VDD 5V,R_REF无电压,凭经验开启信号有了,供电正常,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直接订了供电芯片VT1311MF和VT1311SF,两天后到货,换上后还是没有cpu供电,然后查DPRSLPVR_IMVP,这个信号没有电压,这个信号来自南桥的, 难道是南桥坏了,想到这都有干南桥的冲动,由于手上没有现成的南桥,就想改供电电路试试,说干就干,cpu供电一般也就是1。多V
然后找到VCCGFXCORE1。05V ,直接从电感L12,PWM端接线到 L11的PWM端, 这样VCORE_VX1就有了供电1.05V,上电试机还是不亮,这时想到CPU供的的PG还没有输出,直接飞根线短接,其实可以换个0欧的电阻也是可以的,原电路接的是10K电阻上接3.3V
到这里全部改好,再上电开机成,付上图片。

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坛友指正。请各位加点分,谢谢。

网友:
楼主说好的改电路成功修复呢?这是不是标题党

网友:
楼主你这不对啊.说的改电路呢?

网友:
请管理员加分呀

网友:
这样改的电路CPU会不会容易烧?

网友:
说好的改的电路呢

网友:
DPRSLPVR_IMVP  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以前改过华硕的机器,机器虽然可以亮,但是进系统会蓝屏,可能供电时序不对,导致BIOS读取不正常,造成的蓝屏,最后把供电修出来就不蓝屏了,不知道楼主机器这样会不会稳定,有待验证。。。。

网友:
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
这样改信号也可以,楼主牛

网友:
这样改不知道会不会稳定

网友:
这还可以?恐怕这机子会返修,老老实实修缺电压吧

网友:
这样改供电对CPU的风险很大,不同型号的U有不同的工作电压,这样改后CPU只有供电,没有结合VID信息,另外这里也分流了一部分其他地方的电流,功耗大是会造成死机蓝屏故障。真心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
你是用VCCGFXCORE1。05V  代替CPU供电吗

网友:
你这样进系统工作不怕出问题吗!小心击穿

网友:
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用集显电压连CPU,难道时序上不会错?

网友:
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缺什么电压直接给他一个,但是大多数还是行不通,时序都变了

网友:
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时许错乱啊?会不会出现死机蓝屏之类的,。

网友:
这种也能改好.不错不错学习中.

网友:
DPRSLPVR_IMVP本来就应该低电平 吧

网友:
这样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楼主你这改的电路,撑得住吗?且不说CPU随负荷变化对电压的要求,单说这1.05电路能长时间撑起CPU的负荷吗?

网友:
话说这机器很老了

网友:
这不是每台机器都这搞的,显卡供电和cpu供电电流是不一样的,你这个我只能说是太巧了

网友:
这样1.05V的负载 太大了吧 ,,长时间使用 肯定会出问题, 并且故障点都没找到,不解决。。。不好吧!!!

网友:
楼主是把显卡1V的供电 直接拉到CPU供电的电杆上吗 然后在拉根PG是不是

网友:
测试稳定就好

网友:
LZ实力强大, 这么快秒杀IBM

网友:
DPRSLPVR_IMVP这个信号是啥意思?

网友:
是呀,这种情况下改电路成功的还是很少哦

网友:
这是该电路啊,飞线直接开搞了,

网友:
触发upg就出来了

网友:
谢谢,按照楼主的方法,已解决。

网友:
没有看懂 改电路

网友:
楼主分析的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2016-04-07):
DPRSLPVR_IMVP这是啥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