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戴尔机器 版号DAVM8GMB8G0

楼主(2016-03-08):
一块戴尔机器 版号DAVM8GMB8G0    外接亮 内接不亮 显卡换了 显存也换了  故障依旧啊  显卡所有供电都正常 用示波器测了EDID波形 我也测到了  就是不亮  之前修的说屏亮过一次就再没亮了 现在没屏线 没屏  我好纠结  到底该干哪里

网友:
没屏线没屏你怎么知道内接不亮?没屏线没屏怎么修内接不亮

网友:
走远了吧    外接显内接不显 会报警吗

网友:
可以考虑刷个BIOS

网友:
显示信号的阻值正常吗

网友:
你这修的不清不楚的

网友A:
让客户拿来上屏再修,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有些主板就必须要用内屏才能点亮,我曾经就吃过这个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客户拿来上屏再修,会少走很多弯路

屏在这里   现在只是没有替换的屏和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