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投影仪故障分析与解答

楼主(2016-03-08):
明基投影仪故障分析与解答

  投影仪使用时间过久后,它的功能效率肯定会大不如前,难免会磕磕碰碰有损坏的情况出现,那么我们该如何对明基投影仪进行修复与维修呢?下面我们来了解下明基投影仪出现故障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投影机出现不通电的原因:

  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电源板有问题,电源板无法给主板供电。

  2、另外点灯板有问题的话也坏导致不通电(占60%)

  3、主板有问题的话也会导致不通电(占40%)

  二、投影机灯泡点不亮的原因:

  1、灯泡坏了,导致灯泡点不亮

  2、点灯板有故障也会导致灯泡点不亮

  3、主板或是驱动板有问题也会导致灯泡点不亮(主板是低电工作的一个系统,当它供电给一个电路时,任何供电不正常都会产生不同的原因)

  三、有视频信号,但是没有RGB信号或是有RGB信号无视频信号的原因:

  1、一般都是信号带点,接地不良,而导致信号板通道被烧坏。视频板或RGB板占50%,主板占50%

图一明基投影仪

  四、投影画面出现竖条的原因:

  1、如果画面出现的是单色竖条的话,液晶板占80%,驱动板占20%, 2、如果是三色出现竖条一般是主板的原因占70%,其次就是液晶板及驱动板占30%

  五、投影机在使用过程种出现自动关机的现象:

  1、投影机的停机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现象,原因有很多种。一般出现故障时在控制面板的指示灯上会有指示,例如:LAMP灯会闪动,在长时间没有清洗过滤网造成机内的温度过高时TEMP指示灯会闪动,而自动关机,以此来保护投影机的电路不受损害。

  2、但有时候散热风扇的损坏也会出现TEMP灯闪烁,也会自动关机来保护投影机的电路

  3、另外投影机的主板上也有相当于电脑的CPU与操作系统,一旦出现故障也会死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结合机器停止时的指示灯的状况在进行判断

图二明基投影仪

  解决方案 :

  4、由于投影机在工作的过程种会散发处很高的热量,为此在它的内部都有专门的风扇对其进行送风冷却。高速气流经过过滤网后,还有可能夹带微笑尘粒,它们相互摩擦产生静电而吸附与散热系统种。这对投影屏幕上的内容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投影机的使用中,要特别注意灰尘的防护。要经常的或定期地清洗过滤网,及投影机的内部,让投影机始终保持清洁,以此来提高投影机的寿命。

  六、投影机的画面出现色彩失真的原因:

  1、一是投影机的色彩设置出现问题,可以进入投影机的菜单里面,经色彩从新设置一下,是色彩达到最佳的状态 2、如不能解决的话还有就是检查信号线的插针是否有损坏的

图三明基投影仪

  七、为什么投影机不能投出整个图像的内容:

  1、不能投出整个图像的内容的原因是投影机的分辨率有问题,可以重新调整分辨率来解决此故障

  八、投影画面出现模糊的色斑的原因:

  1、一方面是投影机的内部过脏,灰尘过多,吸附在液,晶板上的灰尘过多 2、光路过脏,需要清洗 3、光学的分光镜与偏正偏烧坏占80 %

  九、投影机的画面出现很规则的圆圈:

  1、出现这种故障的原因一般都是液晶板有问题

  十、投影机投出的画面非常模糊:

  1、投影机的镜头,光引擎,LCD片都很脏,需要清洗 2、投影机的聚焦是否聚焦到位 3、也有可能是机内部有低温到高温的过程中,镜头结露,是投影机的聚焦不是很好。

  以上便是明基投影仪故障分析与解答的内容了,通过综上所述,相信你可以将明基投影仪的问题所在找出来并实施对策解决,总之这些方法都比较快捷,能快速找出问题所在。希望能帮到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