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我想找位师傅远程指导下我维修这块电源板,本人有些基础。

楼主(2016-03-08):
我想找位师傅远程指导下我维修这块电源板,本人有些基础
我装好摄像头了。
修过这块的老师告诉我一下这板有什么通病,300V正常,输出没有电压。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应该电源坏了

网友:
有偿             服务,

网友:
输出无电压,是指开关变压器,还是指电源板无5,12v 输出

网友:
你芯片型号是什么?把芯片上的电压测量出来我看看  正常不?

网友A:
这种板子很好修,先看看5V  12V有没有输出

网友:
1203P60
                       1、   0.05       2、0.2        3、0.26       4、0

                      5、0.01           6、10.4       7、0.01       8、3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很好修,先看看5V  12V有没有输出

没有标识,我每个都测了一遍发现只有一个脚有3V

网友:
你查低压路波电路的复合整流二极管是不是被击穿,如无,查变压器的次级有无电压,初级有无输入,还有低压路波电容要查

网友:
可以更换芯片试下,在确定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先查下后级短路不  在查初级

网友B:
仔细比对发现这块板少了三个元件,FP801、C801、C802,谁知道红圈里的这两个电容的大概型号呀,那个FP801能不能用导线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标识,我每个都测了一遍发现只有一个脚有3V

不在这里测量  加我扣扣    364977614

网友:
把这芯片先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比对发现这块板少了三个元件,FP801、C801、C802,谁知道红圈里的这两个电容的大概型号呀,那个FP801能 ...

那两个电容一般是680UF  25V的,只要能放下,你用大于这个耐压的代替也可以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zk1fDk0MTUxNA%3D%3D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zk1fDk0MTUxNA%3D%3D

我把板有电压的地方标了一下,有17V和3.3V,输出接口那里有3.3V,5V的地方只有1.5V,求维修思路。

网友:
后级没有短路,就先换芯片,先来两板斧。

网友:
背面这两个背贴装的两个边脚有17V,标着J598KS8X不知道是场效应管还是什么管,缺少的那两个电容我装了34V470

网友:
把电源芯片换了!

网友:
远程维修,那也太不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