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白苹果,系统无法安装

楼主(2016-03-08):
  昨天拿到一台苹果a1286,i7,独显的机子,开机文件夹闪烁,以为是系统或硬盘的问题,重装苹果系统这么简单;1、用U盘装系统,过苹果标志后,一直白屏,换了10.7的也不行;2、尝试在线恢复,下载完成后依然显示全白;
3、怀疑是硬盘的问题,硬盘在另一台苹果电脑上系统安装正常,进系统正常;硬盘装到这台电脑上,依旧过苹果标志后白屏,全白。

4、用U盘启动进PE,在用磁盘分区的时候,基本是灰色,无法选择磁盘,尝试几次,只有一次是显示正常,分区也正常。
拆机的时候看了下,电池鼓的严重,以上测试,都是在没有安装电池的情况下进行的,麻烦问下各位,给看看可能是哪出现了问题,显卡故障只能到最后考虑了。

网友:
估计你这台笔记本得送修了

网友A:
显卡问题,修好还几台了,秒杀!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楼上正解,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修好还几台了,秒杀!

直接换新卡还是加热以前的显卡?

网友:
搞显卡吧。。

网友:
换了块有XP系统的硬盘,可以进系统,开始显示都正常,进系统后过几分钟黑屏,没有背光,显示还有。现在在尝试GHOST WIN7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修好还几台了,秒杀!

装WIN7后,进系统蓝屏,花屏。新手不会发图。试着用风枪290度,吹了一分钟显卡,目前安装苹果系统,显示正常。感谢各位。系统能用一段时间。  I7 8G 独显的机器。

网友:
A1286 通病  A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