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78 换 SSD 不认硬盘

楼主(2016-03-08):
各位大师  请教   客户自己换了  三星SSD  不认硬盘   是哪里坏了  。安装系统  界面里  找不到硬盘。

网友:
检查一下硬盘线吧

网友:
我把硬盘线  接主板的  头子 加了焊 后   认了盘    但不能  安装 在这个盘里。重启   再来   就又不认硬盘了。

网友:
换 全新原装的   好了

网友:
客户已经  取货了

网友:
34547698O0[0[

网友:
如果是双核的本,通病是硬盘排线故障!

网友:
这个机器硬盘排线比较爱坏,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装有苹果系统的硬盘从USB启动来排除是否硬盘排线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不这为呢日和和月冰和

网友:
现在修苹果。。是一种暴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