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主板求救。

楼主(2016-03-08):
A880P-GM 这个板子挡E9不过。 bios刷过还是一样。 求大神指点有没有通病。
通病

网友:
别动不动就刷BIOS
E9查内存供电
单桥得基本是北桥得问题
先烤下北桥

网友:
e9会不会是挡外设了?看看usb ps2供电正常不

网友:
先把内存的条件查完在说吧

网友:
换CPU试没,AMD的CPU也爱坏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SMBUS 换内存 清理内存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