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华硕K550D 芯片组:AMD独显八个显存 故障:开机电流:1.35没显示秒杀BIOS解决

楼主(2016-03-08):
华硕X550DAMD独显八个显存

网友:
我刚刚接有一台也是这个型号,电压等都正常,我试试你这个BIOS

网友:
谢谢,能用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
我的是外接正常,内屏不显,刷个试试看。

网友A:
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正好需要,电流跑到0.8,

网友B:
刷了,给大家结果 。感觉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给大家结果 。感觉是显卡问题

我的也是刷了还 是掉电  感觉是桥问题   电压都正常

网友:
你的电流怎么跑的  我的一开机跑到了1.07 不知道是不是BIOS  a8CPU找不到  先刷下吧

网友:
厉害 我也下了刷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还是一样。

BIOS不是万能的  你的是显卡故障  刷BIOS肯定没用

网友:
刚好有个机器,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
机器无规律掉电,这个亮机了.测试一下看看好掉电不!

网友:
示波器测内存,读取一次,BIOS坏的多

网友(2016-04-12):
我怎么提示  该附件无法读取呢?

网友:
我的不跑码,刷了外接显示,内接屏暗。。不晓得是不是主板上还有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载来试一下。

网友:
BIOS是好的,一刷就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