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5470 奇葩的故障,已修复

楼主(2016-03-08):
今天有一女生(大学)来修机器,说电脑开不机。

本人喜欢先问清故障在接机,此机被修过,但修好以后第二天还会再坏(开不了机),如此反复修过两次,然后就到我这里来了。

问清了之后,报价,留机器,拆机,检查整个主板除了bios有焊接过的痕迹,别的没看到被动过的地方。

接可调电源,待机0.07,不触发。打开图纸,检测EC供电正常。找到时序发现EC没有发出SUS_ON,

怀疑是bios的问题,先刷个bios,刷好以后,上电测试,电流蹭蹭的上涨,上屏幕测试,屏幕显示正常,装机。装好机器后再开机,又是电流0.07,又不触发了。

再拆吧,心想不会是bios又坏吧,再刷,刷完就好,等会又开不了机!(此时心情够郁闷的)

这样的故障我第一次遇到,我只能怀疑是bios坏了,bios是8MB的,手里只有4MB的,从网上订了bios(即使这台电脑修不好,留着用总是可以的)。

静下心想想,如果bios坏了,怎么能刷的呢?此机的触发确实需要bios(bios配置EC),那就说明bios坏的几率很小。

如果bios没坏,那EC的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很大,先加焊看看,没想到这次的加焊修复了这个故障。

本人买的月饼的书,自己学的维修,没人讲解,考虑肯定有不足的地方。高手们看到请给予指点,谢谢啦!

网友:
饼哥人 呢  快来加分

网友:
这个机器的维修费应该给饼哥发个微信红包过去啊

网友:
修的变好 的,我也遇到过EC虚焊的机器,

网友:
ec空焊的可能很少碰到,

网友:
ec空焊!楼主从blos联想到ec到加焊!人才学习了!

网友:
这样修好的稳定不啊会不会第二天又开不了了啊

网友:
这类故障,检查EC芯片是必须的。

网友:
饼哥呢?赶紧出来加分啊

网友:
个人感觉是不是EC周边的问题  EC待机条件没查

网友:
自学成材。加分赞一下。。。。

网友:
楼主从blos联想到ec到加焊!人才学习了!

网友:
看完了是不是想买书了?

网友:
我都是自己学,没人讲解很多都搞不懂

网友:
我也遇到过EC虚焊的机器,

网友:
楼主牛,  这书我也买了 放哪里一直都没有看

网友:
路过 赚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牛逼得自学能力

网友:
ec空焊的可能很少碰到

网友:
说   收了多少好处啊?

网友:
  自学要几乎每天都学习,要不然很难有进步

网友:
楼主自学的吗?很牛哦

网友:
求 b460  ec  bios

网友:
EC有点虚焊吧!还没遇到过!南桥虚焊的修过!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总的来说还不错,支持.

网友:
加焊EC好了也很正常啊,为什么那么多人还去怀疑呢?先把问题不要想的那么复杂,期待楼主后续回复,看看有没有返修

网友:
楼主不错,自学成才

网友:
厉害厉害,自学成才

网友:
根据科学的维护timming 。

网友:
目前还没接到客户的返修电话,等几天再看看吧

网友:
EC脚多,有虚焊的情况也属正常吧。。。。。。。。

网友:
拆BISO下来的时候  加热了EC

网友:
不知道反修了没有

网友:
EC虚焊  这样的故障 真没有遇到

网友:
自学的不错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