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 更换A6 高难度技术贴

楼主(2016-03-08):
IPhone5 更换A6
该机是天目论坛同行快递过来的,在发货过来以前A6已被拆下,他看到cpu底部的线,已晕

第一步 先把封胶清理干净,将锡吸干净,把焊油洗干净,使cpu接触表面平整

第二步 出动绿油,把互相连接外露的线用绿油阻隔,使其不容易短路

第三步 把已植锡好的cpu,用超细号砂纸打磨平整,尽可能让所有锡珠大小均匀

第四部 条件允许的,可以用数显卡尺,测量锡珠的直径,大概0.25mm就最合适了

一切就绪以后,先装上第一层cpu,装上后先别急装第二层,先连接电脑用爱死助手读一下连接的设备,显示iphone5.2代表cpu已正常

装完上层后,同样操作一次,正常的话,可以直接连接itunes刷机

只要苹果一出来,就成功一大半,直接等待刷机完成

直接激活了,哇靠5代用64G

网友:
真的是技术贴,这就是传说中的苹果升级硬盘吗?

网友:
是换CPU吗?手机不太懂哟

网友A:
连接的线有必要用绿油涂吗?即便涂上了,PCB上也是连在一起的,本来就是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的线有必要用绿油涂吗?即便涂上了,PCB上也是连在一起的,本来就是短路的。

用绿油也有一个好处,防止锡珠走位(太小了走位的话CPU这一面可能就悬空了,CPU也不一定是连一起的)。

网友:
这才是好贴,有图有真相

网友:
敢问楼主下值这种大芯片锡点密的有没什么自己的技巧传授下。别的都值的起来还算均匀,就是A4以上的U值好需要N次 :

网友:
虽然我只植一层,成功了

网友:
神啊·······那么厉害,不过锡点都要定大小,这也太鬼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的线有必要用绿油涂吗?即便涂上了,PCB上也是连在一起的,本来就是短路的。

如果不涂油的话,容易悬空,建议最好涂绿油,这是我以前做HM55留下的教训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楼主绿油用的什么牌子?最近买的都不好用了  还有就是I6换U多少钱

网友:
楼主顶你个肺,再来个CPU除胶,翘胶,直球的全过程就好了

网友:
楼主你涂绿油用的工具是什么工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