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115-b 不充电不触发

楼主(2016-03-08):
820-3115-b 不触发不充电,插电绿灯亮,电流闪动,量51125 3V 电压闪动,不稳定

网友:
充电芯片51125问题吧

网友:
检查6259充电芯片
51125是3V 5V待机

网友:
可能有短路。不充电可先不理的,只要它能产生正常的公共点。先从待机芯片条件着手,推条件还是后级

网友:
一步一步排查吧!!!

网友:
什么是什么电压散动 出来一瞬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