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5S手工打磨 更换硬盘 技巧

楼主(2016-03-08):
先固定在硬纸板上
选择大小适合的钻头 直径为3毫米比较好【注意打磨时灰尘污染】
一边打磨一边留意深度,磨到看见硬盘底部接触点就需要小心,以免磨伤主板
磨到全部触点露出,就该用烙铁,把硬盘底部的铜皮焊走,把锡吸干净,然后用风枪220-250度一边吹一边用手术刀产掉硬盘边缘和刮干净封胶
刮好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夹电测试,20-60毫安开机电流为正常【如夹电发现短路了,大部分是硬盘附近的大电容被打磨伤了,拆除就ok】
注意这一步,硬盘部位的锡泥是低温锡,230度就可以融化,用平常的锡泥是不行的
最后一部装上硬盘,然后就可以刷机开机了
建议大家IPhone6也用此方法更换硬盘以降低吹坏cpu的风险
iPhone

网友:
纯技术帖子,多多出上几个,我们小白好好地膜拜下

网友:
哇噻,这技术也是太6 了

网友:
这个方法确实不错,就是脏了点,能练到不用打磨直接拆cpu不爆锡的话 更省事了好多。

网友:
这············我该说什么?厉(gui)害(chu)啊!!

网友:
这手得有多稳呢,这功夫不是一天练的吧.太厉害了,只有崇拜的份了.

网友:
这 完全是在考验手工 啊
需要狙击手的定力才可完成的任务

网友:
这得反复练多次才有这般技能,如果打磨头稍一打滑碰到周边元件,那后果不敢想象,LZ威武。

网友:
这·····这 我只能说 这得磨废多少板子 才能练出来!

网友:
简直了,不错的方法,不过用手来控制还是挺难得,手一滑旁边的电阻电容就没了

网友:
是打磨硬盘的风险高 还是风枪吹的风险高呢

网友:
太厉害了,感觉修手机比修电脑复杂多了唉

网友:
太厉害了,高手在民间啊,膜拜!

网友:
,磨坏一个,是不是打磨到见绿色线路板就差不多了??

网友:
吹爆了好几台5S了,有两台没吹爆,都是运气成分求安全法,我是用安泰信2高温快翘的。。。6,6p倒是经常扩容离CPU比较远都安全。

网友:
感觉手机比电脑更精密些哦

网友:
技术牛,就是不一样

网友:
技术很好,我们得好好学习呀

网友:
顶一下,评论666

网友:
这钻头没看清楚

网友:
先固定在硬纸板上

选择大小适合的钻头 直径为3毫米比较好【注意打磨时灰尘污染】

一边打磨一边留意深度,磨到看见硬盘底部接触点就需要小心,以免磨伤主板

磨到全部触点露出,就该用烙铁,把硬盘底部的铜皮焊走,把锡吸干净,然后用风枪220-250度一边吹一边用手术刀产掉硬盘边缘和刮干净封胶

刮好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夹电测试,20-60毫安开机电流为正常【如夹电发现短路了,大部分是硬盘附近的大电容被打磨伤了,拆除就ok】

注意这一步,硬盘部位的锡泥是低温锡,230度就可以融化,用平常的锡泥是不行的

最后一部装上硬盘,然后就可以刷机开机了

建议大家IPhone6也用此方法更换硬盘以降低吹坏cpu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