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 7506用什么代换 或者求告知参数

楼主(2016-03-08):
联想yoga213上的  两个电容漏电  PQ306 击穿

网友A:
拿掉这个场馆看看后面还有短路马,看看三属于那块供电的,旧主办上相应位置找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掉这个场馆看看后面还有短路马,看看三属于那块供电的,旧主办上相应位置找个

拿掉不短了  没找图纸了  应该是给充电电路供电的   充电部分的BQ715也损坏了  故障原因  应该是掌托下部的回潮电容漏电损坏的

网友B:
场管只作用是一样的,什么型号不重要的

网友:
是上下管?

网友C:
如果是上下管不用看他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场管只作用是一样的,什么型号不重要的

知道参数也行吧

网友:
最后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上下管不用看他的型号

编号PQ306  前面是PQ305  应该是下管

网友:
旧主办上相应位置找个

网友:
这个板子好新 估计没图纸 不好修

网友:
找个脚位一样就行啦

网友:
我换管子是不看型号的,不过分上下管,都是从料板换下来。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上管,这个管击穿的话,应该会影响后面的电路元件,  这个管代换的很多的呀!!  一般cpu供电部分的管子 代换

网友:
通常都是脚位一样的就直接上了

网友:
分上下管就行了,不需要看参数

网友:
找个脚位一样的。在料板大致位置上拆个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上个月修道宏基E5的机器就是一个双管击穿了!什么资料也没有放弃了!根据原理可以改大的MOS管不过的话好像得有资料才可以做到!要不板子着火也不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