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25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6-03-08):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联想e425笔记本来说客户自己拆了清灰后开机没有显示了。接过机子开机测试发现电流到0.8左右就停了,而且电流没有跳变。按以为经验应该是没有过内存或没有跑码,开示波器测了一下内存smb总线,发现没有读内存信号,说明机子没有跑马。先刷了过bios,刷后还是涛声依旧。看来主板那里出问题了。测了一遍主板供电发现显卡供电没有出来。难道显卡供电芯片有问题,测量一下显卡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看来不是显卡供电芯片有问题,就是显卡有问题了。打一下电感对地阻值发现对地短路了,断开电感测也一样看了显卡挂了。跟客户说了一下,客户说贵了就不修了,上网查了一下发现这amd的机子可以改集显,而且只有拆显卡就可以了,跟客户沟通一下客户答应改,也好这款机子是打黑胶的拆了一了百了。拆显卡时为了显存不爆锡我包了几层锡纸,但拆开显卡后发现显存还是爆锡了,*脏话*。只好把显存也都拆了。好了抱着满满的信心上电测试还是原来的电流没有变,心一下凉了一截。不会南桥也有问题吧?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显卡供电芯片和上管也拆了,上电测试亮机了,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图片传不上晕

网友:
有几张图片传不了大家见谅

网友:
楼主好呆上传个图片嘛

网友:
赚分厉害 上几张图片分几次 一次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
不需要该电阻吗?

网友A:
其实直接摘掉电感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直接摘掉电感也是可以的

我的拆电感没用不拆电感还能显示

网友(2016-04-07):
是啊我的拆掉了电感显卡上管都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