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ISP烧写

楼主(2016-03-08):
使用STM32常用到的问题
一般学生比较少遇到,但开始工作,进行软件开发时,会遇到各种“匪夷所思”的问题不过,慢慢积累就能对硬件、软件有一定了解,能让你很快的精通!
在使用stm32f103系列的mcu时,当时还在学校的时候用的jtag(盗版)烧写,对烧写引脚没有那么关注(反正能烧写就行)但是到了企业工作后,发现一般只使用4个引脚烧写——就是所谓的SWD模式只需要4根引脚(VCC、GND、SWCLK、SWDATA)之所以只留四个接口是因为可以将芯片做的更小,设备更小!并且有时候mcu的JTAG调试接口会被当成普通IO口来使用,因此就需要使用管脚复用功能,一旦复用,就要小心!!!当你把烧写接口复用后,能写进去,但是就不能再烧写了!
因此步入主题——ISP烧写
使用的软件——Flymcu(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jimoxiaosage/8143427)

使用前准备:Boot0与Boot1了解
参看 参考手册——Reference Manual官网下载

程序员是将代码写进flash中,因此,一般情况下是使用BOOT0 = 0(就是接地模式)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用在什么情况下?
就是我们的ISP模式了,芯片出厂时内置了一片BootLoader来使用串口1下载(用户不可擦除!)
第三种是在Sram模式下(Sram为易失性随机存储器,可用于调试,但一般不使用)
因此我们只需要关注两种模式
1、boot0 =0
2、boot0 = 1&& boot1 = 0
使用ISP烧写时用的第2种模式!
1、首先插入usb转串口(或者能与mcu连接的串口)
接线:使用stm32的串口1,也就是PA9与PA10这两个口,TX连接 RX RX 连接TX,然后共地。
2、打开FlyMcu,如下界面:首先点击清除芯片,之后再上电!这样就能清除写入的芯片数据了。

网友A(2016-12-31):
版主能不能下载使用的软件发上来?? 连接的下载要注册才能下载啊!

网友B(2017-02-07):
www.mcuisp.com 是官网 直接到这里就能下最新的
不过写入的时候要注意跳boot
boot0 = 1
boot1 = 0
下载完还有跳回来 要不程序不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能不能下载使用的软件发上来?? 连接的下载要注册才能下载啊!

好的,我找一下,找到了就给大家发上来,估计百度也是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ww.mcuisp.com 是官网 直接到这里就能下最新的
不过写入的时候要注意跳boot
boot0 = 1

看来你是这方面的行家啊,还有官网,能不能把软件也给大家发上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是这方面的行家啊,还有官网,能不能把软件也给大家发上来呢

业余爱好而已
以前买了块STM32的学习板 弄过一段时间
你贴的图上就有官网地址。发出来也是浪费大家的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业余爱好而已
以前买了块STM32的学习板 弄过一段时间
你贴的图上就有官网地址。发出来也是浪费大家的下 ...

哦,我知道了,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东西,不过也是业余的,有很多地方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