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摄像机的具体安装方法

楼主(2016-03-08):
    第一步
 拿出支架,准备好工具和零件:涨塞、螺丝、改锥、小锤、电钻等必要工具;按事先确定的安装位置,检查好涨塞和自攻螺丝的大小型号,试一试支架螺丝和摄像机底座的螺口是否合适,预埋的管线接口是否处理好,测试电缆是否畅通,就绪后进入安装程序。
  第二步
  拿出摄像机,按照事先确定的摄像机镜头型号和规格,仔细装上镜头(红外一体式摄像机不需安装镜头),注意不要用手碰镜头和CCD(图中标注部分),确认固定牢固后,接通电源,连通主机或现场使用监视器、小型电视机等调整好光圈焦距。
 第三步:
  拿出支架、涨塞、螺丝、改锥、小锤、电钻等工具,按照事先确定的位置,装好支架。检查牢固后,将摄像机按照约定的方向装上;
  第四步
  如果需要安装护罩,在第二步后,直接从这里开始安装护罩。1、打开护罩上盖板和后挡板;2、抽出固定金属片,将摄像机固定好;3、将电源适配器装入护罩内;4、复位上盖板和后挡板,理顺电缆,固定好,装到支架上。
第五步:
  把焊接好的视频电缆BNC插头插入视频电缆的插座内,确认固定牢固。
  第六步.
  将电源适配器的电源输出插头插入监控摄像机的电源插口,并确认牢固度。
  第七步
 把电缆的另一头接入控制主机或监视器(电视机),确保牢固。
  第八步9
  接通监控主机和摄像机电源,通过监视器调整摄像机角度到预定范围.

网友(2016-08-09):
挺详细的,再配图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