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90 不跑码的问题 很经典,但是很容易忽视

楼主(2016-03-08):
经常碰到联想AMD的主机说是不开机,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绝大部分都是CMOS电池没电了,但是看似简单的问题,有时却让人抓狂。
   3个月至少接机15台,一部分是整机送修,开机风扇转,就是不显示,拆电池放嘴里一舔,没酸味,直接换电池,试机正常了。
   有时直接送空板来修,同样舔电池,百分百没味道,换好就跑码了。
  偶尔遇到换好后还是不开机的,就拆掉电池,等1分钟再装上就好了。(记住,换电池一定要拔掉电源,要等到电源的电放干净,不然跟没换电池一样)
  再偶尔是换电池后还是不跑码,这个其实是个障眼法,记住得把显示器插上,个别板子换电池后已经正常了,显示器已经显示了,就是不跑码。虽然主板带蜂鸣器,但是偶尔蜂鸣器不响也是常事,多开关两下就好了。
   最奇葩的就是这次接到的板子,同样的问题,不显示,直接扣掉舔一下,没电,直接等一分钟换新电池装上,开机不跑码,不显示,不报警。再次放电试机,还是老问题,这下蒙了。不会还有问题吧!
  换掉CPU试机,还是一样,目测主板没任何鼓包电容和烤糊地方,万用表测试,无CPU电压,测桥供电,少1.2V(Q38 不工作),测ms-6g 第6脚PWM EN,无电压,强行接3V,自动上电跑56了,再触发开关,重新跑码直到亮机,报警。这时怪了,既然能正常显示,说明板子没任何问题,就是无pwm en信号。
  这时抓破脑袋的跑线路,找图纸,一点收获也没有。
这时由于CPU没装散热器,很快就断电保护了,干脆装上散热器吧,还在犹豫插不插风扇插头,既然装上了,就插上吧,再开机检测,靠!!!!!!直接跑完!!!!!
     重复试机N遍,一切正常。

   到此明白联想主板都是LA-690的(有的带并口,有的不带),故障是一样的,结果故障部位都是电池没电了,,但是维修中表现的现象却五花八门,所以在此总结一下,遇到联想L-A690的板子,最好换是换电池前充分放电,装电池后,接上显示器,插上风扇再试机才不会走弯路。

网友:
遇到AMD机子不跑码的都是直接先量电池有没电

网友A:
舔来舔去的不怕伤胃吗  万用表是干什么的?

网友:
要合理的利用万用表,舔的话还是不干净

网友B:
呵呵,记得04年刚入电脑这行的时候,说来不怕丢人,那时没有万用表,看主板有没有电池也是用舔的,看舌头会不会麻。

网友:
舔舔更健康。看来会舔也是技术活

网友:
我遇到5块跑55 56的 没修好

网友:
我也碰到联想这款主板故障多次了,都是加电不显,都是CMOS电池没什么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舔来舔去的不怕伤胃吗  万用表是干什么的?

对啊,我从来也是测电压,从来也不舔那玩意

网友:
【迅维】有了您们这些前辈 让我们受益匪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记得04年刚入电脑这行的时候,说来不怕丢人,那时没有万用表,看主板有没有电池也是用舔的,看舌头会 ...

城主你是经常做这样事情吧

网友:
呵呵,一添三得,尝到电池味道,修好机子,赚到银子。不错

网友:
比较经典,这种修的不多,少见。。谢谢分享 加分

网友:
电池这样舔多了会不会上瘾?

网友:
民间的土办法很不卫生,还用万用表好一点

网友C:
我这现在换电池还是不行

网友:
我发这个帖子不是说这个故障不好修,或者很简单修,而是告诉大家有些主板的特殊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现在换电池还是不行

首先你这个板子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开机不显示,风扇转
2原装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3接上显示器,接上CPU风扇,注意风扇必须插在CPUFAN这个口上,不要插到SYSFAN口
这几项都搞好了试机。如果不好,就是板子有其他问题了。

网友(2016-04-30):
新人小白来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

网友(2017-08-13):
很好,长见识了

网友:
amd没没少给我们送钱!在这里感谢amd!

网友:
舔电池是个什么鬼,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