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MI V1.0开机转转停停一直重复

楼主(2016-03-08):
联想CIH61MI V1.0的,开机掉电反反复复,测量发现没有CPU电压,管理芯片供电正常,EN开启1.05V,各大供电内存1.5V,桥1.8V,总线1.2都正常,没有思路了,CPU管理芯片换过了

网友A:
EN 1.05V 不正常吧,要3.3v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N 1.05V 不正常吧,要3.3v的吧

我有两块一样的板,故障是一样的,没有CPU电压,对比了一下开启都是1.05V啊

网友:
各位,在线等啊,帮帮忙

网友:
在线等啊,各位帮忙看看,BIOS会引起没有CUP电压吗

网友C:
BIOS能不能导致CPU电压我不懂,但BIOS会导致他转转停停故障

网友D:
查EN脚电压那边过来
1.05好像不对
看看EN电压得来路
先换个供电芯片再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查EN脚电压那边过来
1.05好像不对
看看EN电压得来路

看图,+V_CPUVTT这个电压接1K到开启QN1三极管C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能不能导致CPU电压我不懂,但BIOS会导致他转转停停故障

BIOS我已经刷了,故障依旧,没有CPU电压转转停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图,+V_CPUVTT这个电压接1K到开启QN1三极管C级的

整个图纸穿上来
我下载看下
应该是VTT电压没全出
QN1电压后级看下是不是哪里不对得

网友:
VR_EN 1.05V没有问题,因为是VTT上拉的,看看其它方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个图纸穿上来
我下载看下
应该是VTT电压没全出

图纸看了好久QN1 C级电压就是看到进到管理芯片的9脚,没有找到其他的去向了,应该是没有被拉低的,EN就是1.05V吧?今天玩这个主板一天了,没有头绪

网友:
EN倒是正常  只是这板 估计都不好弄了  常见可能坏的地方都排除了  期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各位高手,来继续研究哦

网友D:
不要研究了
CPU供电周围是不是有个5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研究了
CPU供电周围是不是有个5脚芯片

没有,芯片周围的电阻电容全部检测过了,没有发现问题,看图,VR_RDY是受管理芯片7脚控制的,我断开7脚与MN29 G级的线路,改了一下让MN28 D级提前输出3.3V也没有什么变化 具体是把MN29换成一个NPN三极管,R240  1K电阻换成10K,R362  1K接地拆除不用

网友B:
是桥的问题,我加热了一下桥CPU电压就出来了,不知道是缺少什么电压还是信号导致不出CPU电压的,但是问题又来不跑马

网友:
猜想是桥拉低CPU PG 导致CPU供电不能持续

网友:
H61主板修的几块 差不多都是电压没出全的 有个不加电的是桥拉低RSMRST的

网友:
一大早来开机又变成原来的故障了,不经意表笔测了一下桥旁边的25兆晶振,CPU风扇转速有变化了,果断换了晶振,CPU电压出来了,现在跳代码55,刷了富士康的BIOS完美显示了! 看这里 联想CIH61MI V1.0主板刷BIOS支持Ivy Bridge核心CPU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2841-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确定修好了,刷了富士康的BIOS !             联想CIH61MI V1.0主板刷BIOS支持Ivy Bridge核心CPU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2841-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桥的问题,我加热了一下桥CPU电压就出来了,不知道是缺少什么电压还是信号导致不出CPU电压的,但是问题又 ...

刷回源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块一样的板,故障是一样的,没有CPU电压,对比了一下开启都是1.05V啊

cpu供电的开启只要1v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最后是晶振的问题?没有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2016-04-14):
正好修到一块一样的,非常感谢

网友:
手上有个也是一样。,不过能点亮一直来回重启

网友:
遇见好几个也都没修好

网友:
我的刷了富士康的bios风扇狂转 bios里可以看温度 显示系统温度81  cpu温度倒是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vds呢,有的要上cpu才出cpu的电压

网友:
不错不错。。。LZ顶!d=====( ̄▽ ̄*)b一个。

网友(2016-05-21):
CIH61MI 通病 Q2 +vref2.5v不良 直接拆除OK

网友:
直达32楼 解决问题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 多运行一下,又能正常开机,  断电,  放放 又这样了

网友E:
Q2拆掉不行啊 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Q2拆掉不行啊 还有什么问题

要具体量少什么电压,

网友:
时钟问题???

网友:
这个要么复位有问题,要么BIOS没过。

网友:
如果VRM工作条件正常了  那么正常情况是要输出了  如果没有  看下输出是否又短路  或者断路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