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N460GTX HAWK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6-03-08):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SW是开关吧,然后Q的话可能是MOS管或者三极管,我看你图片LB511好像也掉了

网友:
   这个你要试一下了,补件,很麻烦,希望你能修好

网友:
SW  开关  应该是       Q是三极管   或者场馆!

网友:
关键是啥样的开关,和啥样的场馆呢,型号

网友:
关键是啥样的开关和啥样的场管呢

网友A:
想办法找个一样的显卡对比着修 应该更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找个一样的显卡对比着修 应该更快吧

谁有提供下呗,谢谢了,论坛没有第二块了吗,

网友:
SW=SWITCH開關明天上班拍一顆給你~
至於Q510.....找板子上的Q515是一樣的~管理小電源的EN

网友B:
更具大概型号看周边吧这是网上找的比较清晰的了,还有你注意Q510附近这些小贴片你这掉的有点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更具大概型号看周边吧这是网上找的比较清晰的了,还有你注意Q510附近这些小贴片你这掉的有点狠了

我这Q515是702件补上了个S72开关就没焊了显卡跑2E不过了

网友:
電感補一補吧~(這很重要) 還有電阻R579 593也要補
460 560的2A
通常是小電源沒起來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Q515是702件补上了个S72开关就没焊了显卡跑2E不过了

XtremeCool:解决超低温极限超频时coolbug问题
OCP Unlock:破除GPU电流限制

GPU V-Switch:无延迟调整GPU/显存/PLL电压
PWM Clock tuner:时钟调谐
V星N460GTX HAWK 这个开关批次不同功能有所差异问题是开关内部和使用方法不变,不知道不使用这两个功能时候开关的1、2、3、4触电是什么连接情况- -,如果3、4是断开的1、2是连通的,一根线就搞定了大不了就是不用那两个功能而已,哪位兄台遇过或者有类似显卡和者开关设置劳烦用万用表测一下求告知导通情况?求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