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做系统之后 花屏

楼主(2016-03-08):
故障:进PE没有问题 硬盘没有问题 做好系统解压的时候花屏 硬盘没有问题 把本身自带的硬盘去掉不花屏 换上新硬盘一切正常没有问题 叫客户换硬盘不换  客户的硬盘不坏 装到别的电脑上没有问题  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没

网友A:
把硬盘全盘重新分区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全盘重新分区试试看

试过了  没用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