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0S装系统装不进去,总是出现重启

楼主(2016-03-08):
联想100S装系统装不进去,总是出现重启

网友:
这装的什么系统?   换个系统看看,内存条也可换根试试。遇到过只能装32位系统的联想机子。联想的机机,实在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联想100S-14IBR,预装是WIN10,现在已经被人格了,拿到手装WIN7没有装了.

网友:
后来装WIN8\WIN10都提示这个画面.

网友:
刚才BIOS中禁用Intel C-State,装进去了WIN8,可是一激活又出现这个错误了.

网友:
难道没有遇到过吗,有遇到过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
新本是不是只能装windows8  或者 分区格式问题

网友:
需要修改BIOS ,和装win764位的或者win8,,并且需要激活的。。

网友:
间接地装一下试试,就是把硬盘拿下,放到其它正常的电脑上

网友:
这个机器是别个才买的,不让拆机的,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A:
BIOS捣鬼吧,现在的机器搞系统越来越难搞了

网友:
我晚点把BIOS的截图传上来,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捣鬼吧,现在的机器搞系统越来越难搞了

这是CPU得问题
那里来BIOS

网友:
新买的,可以打联想售后电话资询一下。。。。

网友:
也打了客服热线,客服介绍了几种BIOS设置方法,跟我的思路差不多,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这是CPU得问题
那里来BIOS""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13楼,请问一下新机子怎么会有CPU的故障啊?

网友:
你用的GPT格式装的ghost 系统吧。而且开启了UEFI

网友:
我用的Legacy装的,而且还是纯净版,并且不是GHOST

网友:
俺是小白   但俺还真没遇到硬件没问题但是系统装不进去的电脑  可能运气好吧

网友:
现在的新笔记本换个系统不容易了   限制老多了~楼主弄好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
我估计还是硬盘格式 跟引导的问题!

网友:
还在进行中,尝试了很多种方法了,万一不行就拿售后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有什么好的思想一定跟大家共同进同进步.

网友:
我也是做了这么多年遇的第一台搞不定的啊.

网友:
这上面的系统都是我装进去的,激活之后就再出现上述界面,后来再也装不进去了,进PE都会出现这个画面,大家帮忙分析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有菜鸟的小白的这些图片参考,也是会有一点价值的.高手的熟手的就帮忙分析分析.我怀疑是BIOS有故障

网友C:
挂硬盘装一个试试吧,我以前碰到的机器都是这么装的

网友:
进PE有时都会重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挂硬盘装一个试试吧,我以前碰到的机器都是这么装的

还是谢谢您的提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CPU得问题
那里来BIOS

从哪看得出cpu有问题?不理解...

网友:
这个东西要关闭才能装7的32位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从哪看得出cpu有问题?不理解...

因为我碰过这样问题
BIOS刷了几个还是不行
最后换CPU什么都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碰过这样问题
BIOS刷了几个还是不行
最后换CPU什么都可以了

同样的型号?

网友B:
100S 不知道他这个是几个供电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S 不知道他这个是几个供电得

100s
是atom的处理器,是bga在板上的吧?你确定换的是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