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笔记本dv7集显电压没有

楼主(2016-03-08):
hpdv7触发后cpu电压1.1v 电流到1.2没有跳变 测cpu集显电压没有 cpu复位有1.05v 按照31脚的VBOOT接地的电阻从10K改为25K-165K,可以不装CPU时也出核心供电 27脚VBOOTA接地的电阻从10K改为25K-165K,可以不装CPU时也出集显供电的方法 不好使 还是没有集显供电,既然cpu电压出来了 6131坏的几率大吗 问问大神接下来怎么修 cpu供电芯片是ncp6131和5911组合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

`小K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BIOS排除了没有。

网友:
学习中 还没遇到过

网友:
那你就测集显电路,有没有断线,有没有瞬间波形,自举,电阻变值。我也没遇过如果芯片是好的换了电阻不出电压的,但维修嘛,什么奇怪的事都会有,有时不能按正常思路修。如果你手上没芯片换就当它是好的修修,没集显看内存过了没,刷个BIOS什么的。

网友:
没有跑码 就没有集显了

网友:
bios刷好几遍了 在淘宝也买过bios刷过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