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6-03-08):
华硕A43S 独显改集显!
版号:K43SD REV:4.1

一同行拿来一台A43S机。说显卡坏了。看还能不能修。。  拆机看显卡四角平面的透明胶剔了。。显卡下面还有残留的胶。。这不跟没剔差不多。。 这边没有BGA的同行都是拿风枪直接干的。我估计显卡也差不多了。。看是I5 2代。 HM65的桥。 跟同行打招呼说改成集显用可以不。 谈托后。直接拔了显卡。拔了显卡供电电感。。

上电。电流刷刷的上到1.4 外接显示了。。 本来以为就这么收工了呢。。后面的故事开始了。。。

装机。。测机。 内屏不亮。。 一直都是外接亮机。。 测屏接口。 19V正常  屏供电没有。 背光开启没有。 这不等于没切到内屏吗?  插键盘  按切换。看能不能切到内屏、 按10次 可能会切过去1次,还是闪下就没了。。这样就可以确定内屏这块没什么问题了。。 主要问题还是放在内外切换这块!

首先是实验阶段。 我首先是直接用镊子加一个3,3V的电给背光开启,上电后背光可以亮。。 然后追屏供电。屏供电是Q4602转换过来的。查G级连接到Q4601 和RN4601,rn4601 做上拉。。 RN4601上端是 +12vs 。下端是0  是Q4601拉低了电压 ,我直接移除Q4601  上电 屏供电3.3正常。 正常亮机!

看了下Q4601   1脚接地  2脚 L_VDDEN_PCH  3脚是屏供电EN  4脚地  5 6脚 L_VDD_DISCHARGE  。。 看点位发现56脚控制Q4604  Q4604 D级接屏供电 S级接地。。 这样移除后不装,一般不会出现问题了。。 维修到此结束!! 但这个6脚的管工作方式没搞懂! 56是高电平就会拉低屏供电。 3脚低电平。 2脚是3.3高电平。 56脚点位图上没有跑其他地方了。。 有知道的大神请解释下。。多谢了!!

网友:
工程量好像有点大,不过是个参考。

网友:
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赵子文 -4 严禁灌水
无聊林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A:
你是对Q4601复合管原理不清吧?此为复合双N沟MOS管,126一组,345一组,14为S,36为D,25为G
高电平的 L_VDDEN_PCH加到2脚1/6导通,3/4截止。

网友:
这板是桥输出的啊

网友:
楼主牛B啊 ASUS也能改的这么溜

网友:
楼主牛逼啊    佩服佩服

网友:
大神,下次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对Q4601复合管原理不清吧?此为复合双N沟MOS管,126一组,345一组,14为S,36为D,25为G
高电平的 L_V ...

赞一个!学习了!

网友:
客户能接受就行了。

网友:
改下供电就能内显了,很神奇

网友:
工程好大啊!!

网友:
是不是大部分华硕都可以这样该?

网友:
早知道上次那一台显卡坏也去改集显了

网友:
一般客户只是看看电影的机器可以这么改

网友:
我上次改了个G450结果显示骗色 有点花屏 显示有干扰 放弃了

网友B:
楼主,独显改集显,必须要拔掉显卡吗?直接拆掉独显供电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对Q4601复合管原理不清吧?此为复合双N沟MOS管,126一组,345一组,14为S,36为D,25为G
高电平的 L_V ...

厉害,凭点位就知道是什么MOS管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改个试试

网友:
迷迷糊糊的没看懂!就愿看到一模一样的机子!在进行测试!

网友:
改集显,不错的主意

网友C:
这么说这台机器直接切断显卡供电电感就可以该集显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独显改集显,必须要拔掉显卡吗?直接拆掉独显供电不行吗?

有的机器可以直接拆电感, 有的需要动电阻。 有的要拆显卡。。 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这台机器直接切断显卡供电电感就可以该集显吗

是的, 这台机器 直接拆电感就可以了。  我是拆了电感,信号自动切到外接了。。 内屏不显。才要修的。 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独显改成集成显卡确实需要技术含量

网友:
不错,这是个好办法,以后有机会我们也来试试看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机器可以直接拆电感, 有的需要动电阻。 有的要拆显卡。。 看情况!!

楼主,我想问的是你修的这台机,独显改集显,是必须要拔掉显卡才行吗

网友:
大神啊,我是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好神奇啊,这机子集显输出咋不会自动切换到内接

网友E:
虽然比较繁琐,那怎么不换个显卡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比较繁琐,那怎么不换个显卡芯片呢?

去掉一个电感也就几秒钟的事。。 查内外切换,也就几分钟的事。。。   维修要减少投资。才能获得最大收获。再说了。家庭用。。集显还是比较稳定的了。。

网友:
先收藏,没想到可以这样改

网友:
这个是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
楼主好厉害     我还不会改        ..........

网友:
这个我还不会

网友:
值得试试  看看  这样成本低了

网友:
我的这款是板载PCI显卡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改

网友(2020-01-10):
值得借鉴,下次遇到试试,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