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3S灰屏,有背光无显

楼主(2016-03-08):
华硕X53S ,板号K53SV 开机测试屏幕有背光但是没有任何图像。仔细看了看屏上的B壳有损坏,心想是不是客户把屏摔坏了,二话不说直接先把屏拆了再说, 找个新屏接上试试,一试涛声依旧啊 ,再看了看屏线 ,我去15年11月换的,不应该就用这么短时间就坏了吧 ,不好说还是测了下 ,我去正常啊 ,直接外接试下正常显示,算了直接用风枪先吹下 显卡再试,还是这样。找个图看看吧 找到 LVDS 当量 L4607到对地阻止时偏低 0.7Ω 其他的L4610 L4609的对地阻止都在500Ω 明显是短路了啊。心中就有了不好的预感 找到相连的原件了,
看样子是南桥挂了,还好手里有个HM65的南桥二话不说直接搞
好了南桥搞好,直接上电测试只看电流刷刷刷上去
久违的画面嘚嘚!!出现了
装机测试一切OK 次机修复,献上点位图和工

网友:
桥应该是摔掉点了吧

网友:
现在新的南桥坏的这种现象还挺多的,

网友:
有背光,无成像,南桥的问题,很少见,楼主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现在HM65以上的很多这种问题。换桥OK

网友:
南桥导致的,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A:
是不是南桥虚焊导致的。直接换  也是有料的人

网友:
惠普机器见过南桥问题灰屏的

网友:
还真没遇见过,谢谢楼主,好技术!AMD的桥问题经常遇到,英特尔没遇到桥坏的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X  谢谢分享

网友:
桥 挂了 不显找出来 有点难度~~不错

网友:
估计是南桥的LVDS信号有问题

网友:
BGA大法好,哈哈

网友:
现在好多灰屏都是南桥坏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分析的很透彻一针见血

网友:
南桥坏也会背光显示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南桥虚焊导致的。直接换  也是有料的人

换之前  我也是风枪吹过桥的

网友:
好久没逛论坛了,来看看帖子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维修主要是发现问题时间比较久!

网友:
hm65的 问题 还真不少

网友:
谢谢。正好可以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2020-03-23):
LZ说得很干脆,二话不说直接换南桥。我想问LZ你报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