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iphone 5更换电池后的后遗症

楼主(2016-03-08):
iphone 5更换电池后的后遗症,更换电池后松动,频繁碰撞到HOME键的排线,导致HOME键失灵
iPhone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经碰到过几次,顶起来

网友:
更换电池 会碰撞HOME键 排线? 这个怎么会 不是有卡扣的吗?

网友:
双面胶粘一下不就好了吗

网友:
双面胶的侍候就是了。

网友:
直接 502 胶 胶死! 不留后遗症

网友:
什么松动是电池松动吗?把它粘起来

网友:
电池不能用胶粘上么

网友:
电池就算松动一不至于碰到控件位置 距离还差好几公里呢

网友:
没试过此种问题

网友:
用胶水贴住啊啊

网友:
电池不一样吗

网友:
你没用双面胶粘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