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高vivo x3做工如何?步步高vivo x3拆机图解

楼主(2016-03-08):
步步高vivo x3做工如何?步步高vivo x3拆机图解

  步步高vivo x3是2013年8月22日步步高vivo推出一款全球最薄的Android智能手机,步步高vivo x3继承着vivo Hi-Fi理念,5.75mm最薄Hi-Fi手机vivo x3有着较多的亮点,高端的DAC芯片ES9018、L型单面布板设计、专门定制的主要元器件、半开放一体式音腔等等。这么薄的手机,内部设计如何呢?下面通过步步高vivo x3手机的拆机,来一探究竟吧!

步步高vivo x3拆机

  步步高vivo x3拆机原料/工具:

  步步高vivo x3移动版,支持TD-SCDMA+GSM双卡功能。

  拆机专用螺丝刀

步步高vivo x3拆机 图1

  步步高vivo x3拆机方法/步骤:

  步步高vivo x3三段式的机身背部造型,拆机时先从上下两端的塑料盖板下手,盖板底下肯定是螺丝固定着金属后盖,机身两端的塑料盖板直接用薄一点的撬杠便可开启。

步步高vivo x3拆机 图2

  拆下塑料后盖,可以看到手机下方主要是扬声器、天线的位置。采用塑料外壳,就是为了保证信号的发收。

步步高vivo x3拆机 图3

 手机上方,LED灯的旁边有一个易碎贴纸,用来检查手机是否被拆过。步步高vivo x3摄像头凸起明显一些。

步步高vivo x3拆机 图4

  两个盖板打开后需要拆除可见的12颗十字螺丝。步步高vivo x3金属后盖与机身框架采用卡扣形式固定,将金属后盖向上用力推就可以拆下。

步步高vivo x3拆机 图5

  打开金属后盖后,可以看到一大块石墨散热片,这是步步高vivo x3独特的窄L型主板的魅力所在。金属后盖上集成了音量、电源开关按键,并且有胶垫来固定,同时也能起到一定的减震作用。

步步高vivo x3拆机 图6

  步步高vivo x3手机金属后盖整体的强度非常高,用手掰的话基本上掰不动。金属后盖只有0.35mm,比起塑料来说,更加坚固,可以做的更薄。

步步高vivo x3拆机 图7

网友:

  步步高vivo x3拆机方法/步骤:

  先拔掉步步高vivo x3手机的电池排线,其他排线也一并拆下,避免出现危险。

步步高vivo x3拆机 图8

  步步高vivo x3手机底下的半开放一体式音腔拆开后,可以看到,数据线两边都有螺丝拧住,更加牢固。在音腔背面的盖板上有印刷线路,与机身天线相连,而且塑料的盖板也保证了信号的强度。

步步高vivo x3拆机 图9

  手机顶部的金属片取掉之后,零部件基本上都看到了,而主要芯片还是在石墨散热片下面。摄像头部分的盖板,大部分采用了金属材质,两侧为塑料。上面集成了摄像头镜头罩和闪光灯罩。

步步高vivo x3拆机 图10

  机身内部覆盖了大范围的石墨贴纸,它的作用主要是散热,撕下贴纸,可以看到vivo X3的内置电池上信息也标注得十分详细,电池容量为2000毫安时。电池的厚度仅有2.77mm左右,十分薄,这也是步步高vivo X3为何能保持如此纤薄机身的秘诀吧。

步步高vivo x3拆机 图11

  两枚摄像头与主板之间用卡扣式排线连接,拨开卡口,摄像头就会自动脱落。两枚摄像头还是很迷你的,小一点的前置摄像头像素值为500万,而大一点的主摄像头像素为800万。

步步高vivo x3拆机 图12

  比较奇怪的是,在步步高vivo x3上面,摄像头的厚度竟然达到了5.35mm,比起vivo x1上面的4.16mm还要厚,当中的取舍估计要vivo官方才能解释了。

步步高vivo x3拆机 图13

  取出两个摄像头后,主板上还有一个螺丝固定,拆下螺丝后,L型主板就比较容易取出来了。在L的尽头还有一块凸起的区域。

步步高vivo x3拆机 图14

网友:

  步步高vivo x3拆机方法/步骤:

  主板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采用的是单面布板。主板的背面是没有零件的,可以更加节约机身的厚度。

步步高vivo x3拆机 图15

  经测量,PCB板的厚度仅约0.67mm,比一般的板要薄一些,这是省空间的做法,当然,工艺要求也更高。

步步高vivo x3拆机 图16

  虽然是单面布板,但是上面还是集成了耳机孔、副麦克风、反应器,以及下端的另一个麦克风。

步步高vivo x3拆机 图17

  主板的L型侧面,虽然是一条很细的主板,但是上面布满了零件,十分精细。

步步高vivo x3拆机 图18

  由于vivo X3芯片部分都用屏蔽罩保护,并且屏蔽罩直接焊死在主板上,不容易打开。但是根据芯片的尺寸来判断,里面的RAM+ROM芯片是一体的,MT6589T芯片在中间,ES9180音频芯片在右侧。直接一层屏蔽罩的做法的好处就是又节省了空间。

步步高vivo x3拆机 图19

  步步高vivo x3拆机所有部件全家福。

步步高vivo x3拆机 图20

  通过步步高vivo x3拆机来看,从总体的做工步步高vivo x3是很不错,并且它定制的零部件、L型单面布板设计、高强度的机身支架、半开放一体音腔等特点,都为其超薄的机身做出了贡献,步步高vivo X3是一款非常值得肯定的好手机。

网友:
给VIVO打广告的

网友:
机器拆的满完整,新机吗这机器好像牌子用的人比较多,不知道质量咋样。

网友:
你这种回复挺无聊的  也不加分

网友:
看了好几个拆机教程,那个机子比我用的都强

网友:
万年不变的前面板

网友(2016-05-28):
我就想问下 可有图纸 我这里有个进水的

网友(2016-10-31):
样式还看得过去

网友:
超薄?  当水果刀用么,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