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X58有复位 不跑码

楼主(2016-03-08):
映泰X58有复位 不跑码  PCI E A13 0.4        A14   0.3    PCI E  复位A11有3.3  1366假负载上面英文 看不懂  大神们假负载上面 我要测哪个点   bios刷过了

网友:
看下reset有没有跳变吧,沉痛的告诉你,这种板桥坏的可能太大了

网友:
映泰多半是检测电路,桥只有假负载灯正常一般没有问题,加焊桥玩一下

网友A:
主板有复位不代表cpu有复位,检查cpu的时钟,复位,都有的话就打cpu到北桥的数据阻值看看是否有虚焊空焊的现象

网友B:
X58不复位不跑马
基本是CPU复位没出来
重点查询CPU那边

网友:
一般供电,pg,时钟,复位,在总线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复位不代表cpu有复位,检查cpu的时钟,复位,都有的话就打cpu到北桥的数据阻值看看是否有虚焊空焊的 ...

CPU假负载上面复位有0.9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58不复位不跑马
基本是CPU复位没出来
重点查询CPU那边

假负载CPU复位有0。9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负载CPU复位有0。9的电压

你们那么喜欢相信假负载啊
我从不相信假负载
对我没用处
你看CPU VTT是否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