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楼主(2016-03-08):
DELL M421R   AMD芯片,最初接机,能进系统花屏,卸载独显,用集显可以,拆机加焊独显,无果,报价换新显卡,换完显卡,到正在启动,那就不动了,进PE也死机,想着刷下BIOS试下,刷了,直接不亮,报警7声,下载N多试了也不行,原机也不行,定桥换上OK,还是进不了系统,(显卡供电测过)接着拆掉独显,用集显也是死机,到这也就不想修了,准备给同行装机,不休了,但拿来时能进系统,现在进不了系统,客户不同意,最后没办法,突然发现,新旧显卡有点不一样,型号一样,但是字体大小不一样,抱着一丝希望,把旧显卡重新植株上机,进系统亮机,问题解决。在这期间,看到了论坛有一样的问题,所以分享下,希望下次大家别绕弯路!

网友A:
最后用还会死机吗

网友:
下次遇到进系统花屏的,先排除系统,再加焊显卡,不行再取下重植,再不行再换也不迟,个人觉得花屏跟屏本身和BIOS的关系不大,现在买的芯片很多都不靠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用还会死机吗

好了,一贴正常

网友B:
用的什么型号的显卡?是不是显卡上面有个小电阻,你买来的没有那个小电阻,黑色的,仔细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型号的显卡?是不是显卡上面有个小电阻,你买来的没有那个小电阻,黑色的,仔细看一下

没有电阻那个说法,型号是AMD 216-0833002   看到前面有人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阻那个说法,型号是AMD 216-0833002   看到前面有人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喔,没有这个说法啊,呵呵。记错了,是N4030的显卡有这个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