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 X201 暗屏

楼主(2016-03-08):
THINKPAD x200 X201 暗屏  ,这是一个通病,屏线坏,可以飞三跟线完美解决,屏左侧有一个5脚的休眠开关,那个线容易折断,这是设计缺陷,

网友A:
根本不用飞线,直接短接就OK

网友:
这样的问题修的来钱快

网友:
这可是维修同行的福音啊,来钱的菜

网友:
很快会返修啊,不过先拿了钱再说

网友:
通病修过一台同样的问题

网友B:
还有一部分是EC旁边是小电阻,是LID信号,电压拉低了,借个3.3V电压给小电阻,暗屏就解决了,昨天已修过了!

网友:
正在修这个机器 LED 的,借鉴下你的思路。。。

网友:
天啊, 那麼簡單嗎?  我一直都是換屏線的.

网友:
那根休眠線在裡面都不會動, 怎麼會斷?

网友:
这个机子也挺老的了 不过用的人还是很多

网友:
这种好多多益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部分是EC旁边是小电阻,是LID信号,电压拉低了,借个3.3V电压给小电阻,暗屏就解决了,昨天已修过了 ...

被什么拉低的?
这样修关屏的时候, 屏还会亮吧?

网友:
这都快成通病啦

网友:
我以前也是更换屏线解决问题,没有研究过屏显到底是怎么坏的

网友:
直接换个屏线就I行了

网友:
一直是换屏线

网友C:
谢谢,完美解决,我是直接短接的,还是感谢楼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完美解决,我是直接短接的,还是感谢楼主的。

短接休眠开关么?那不就休眠 不了了?

网友:
最好是换掉

网友:
有通病搞维修才有的钱挣。

网友:
屏线是好的,LID 是好的,保险是好的 还是屏暗 崩溃。。。

网友:
那休眠怎么办

网友:
这种暗屏的来多点啊

网友:
我补完了  还是会断啊     返修啊

网友:
这个可能是屏线设计上的问题

网友:
换屏线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用飞线,直接短接就OK

哪里跟哪里短接

网友:
LID信号直接拉高就秒杀了

网友:
gracias por compartir experiencia

网友:
暗屏应该好修的

网友:
那里短接啊

网友:
这机器有的是EC问题,修过两台了

网友:
我也有个本子一样的问题

网友:
    就是这个位置   想完美就把线子接上  想省事就把中间的2根线短接

网友:
都让你们捡到了

网友(2016-04-11):
同故障 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