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集成化和模块化 联想YOGA 4 Pro拆机解析

楼主(2016-03-08):
高度集成化和模块化 联想YOGA 4 Pro拆机解析

  联想YOGA系列翻转笔记本自第一代发布以来,就获得了业内外的一致好评以及用户的广泛认可,甚至带动了翻转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去年11月,联想推出了YOGA系列第四代旗舰机型YOGA 4 Pro,相比上一代产品来说,YOGA 4 Pro采用了英特尔Skylake-U酷睿处理器,性能比之前的酷睿M系列要提升了一个档次。外观设计方面,YOGA 4 Pro沿用了表链式铰链的设计,并进一步对机身细节进行了改进和提升,虽然机身厚度稍微增加了一些,不过在14.9mm厚度下塞下金属双风扇也是十分不容易的。

  那么匠心工艺的YOGA 4 Pro(YOGA 900)在内部结构上是否也拥有如同表链式转轴那样的极致设计?双风扇散热系统是如何塞入如此轻薄的机身中的?联想的设计师们究竟用了什么秘密武器将YOGA 4 Pro(YOGA 900)的主板做到仅有两张信用卡大小的?将为大家一一解答。

铝合金后盖使用特殊螺丝固定

  联想YOGA 4 Pro(YOGA 900)使用了一整块铝合金底板,并使用了10颗特殊六角花型螺丝进行固定。使用特殊螺丝目的可以防止大部分用户随意拆机,降低拆机意外损坏的风险。不过好在这样的螺丝刀还是比较好找的,我们的拆解也就从拧下这些特殊螺丝开始。

底板使用特殊固定螺丝

用撬棒小心的撬开固定卡扣

  拧下固定螺丝后,还需要使用金属撬棒插入后盖的缝隙中,小心的撬开连接卡扣。这一步需要尤为耐心,稍不注意就有可能翘断卡扣,造成不可逆的损坏。拿掉底壳后,YOGA 4 Pro(YOGA 900)的内部结构得以展现在我们面前,整机黑色的PCB主板令我们印象深刻。

YOGA 4 Pro(YOGA 900)内部结构

升级高密度电池 长效续航有保证

  在取下的铝合金底板上,我们可以发现出风口以及进风口的格栅。左右两侧出风,中间两个进风。它们全部都藏在金属表链式转轴的内侧,保证外观的统一。

出风口与进风口的格栅

卸下高密度电池

  在继续拆解前,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断开电池电源,防止在拆解过程中出现短路等可以避免的意外情况,这也是所有电子设备拆解前的必要步骤。

继续拆解前一定要先断开电源

  接下来卸下固定电池的5颗普通螺丝,即可取下整块电池。从电池上标注的参数来看,虽然YOGA 4 Pro(YOGA 900)的电池面积比上代YOGA 3 Pro有所减小,但由于采用了高密度电池结构。使得其容量达到了66瓦时,远远高于YOGA 3 Pro的44瓦时。这样就保证了YOGA 4 Pro(YOGA 900)在整体功耗提高的同时也能够保证足够的续航时间。

YOGA 4 Pro(YOGA 900)高密度电池 容量达到66Wh

拆下触控板

  卸下电池后,我们先来拆解位于电池正下方的触控板。首先断开它的排线,然后卸下固定它的6颗螺丝,触控板就可以轻松取下。触控板采用了常见的Synaptics芯片方案。

断开下方的触控板排线

YOGA 4 Pro(YOGA 900)触控板正反面

Synaptics芯片方案

大体积JBL音响 无线网卡适配Win 10

  取下触控板排线干扰后,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取下JBL音响模块了。拧下音响的固定螺丝后,首先取下右侧的音响模块,将其连接线慢慢的从固定槽取出。

优先取下右侧的音响

断开连接线,取下JBL音响

  接着断开左侧的连接线,即可拿下整个JBL音响模块。可以看到,音响的体积还是比较理想的,这也为YOGA 4 Pro(YOGA 900)的外放音质提供了保障。

拆SSD

三星PM871 512GB SSD固态硬盘

  固态硬盘则采用了来自三星的PM871,容量达到512GB的固态硬盘。

拆无线网卡

网卡天线与螺丝一起固定

Intel 8260NGW蓝牙无线二合一网卡

  从上图中可以发现,无线网卡的其中一根天线与螺丝一起固定住,防止松脱。但是另一根白色的天线却没有保护措施,这点有些可惜。网卡型号方面,采用了Intel最新的8260NGW无线网卡,并且内置蓝牙4.2模块,与Windows 10操作系统完美搭配。

取下左侧接口副主板

  下面我们进入主板的拆卸环节,首先取下左侧的副主板连接线,拧下两颗固定螺丝,取下左侧接口副主板。

取下左侧的副主板连接线

紫色:Realtek 瑞昱声卡芯片

  这块主板上有一个USB3.0接口以及一个耳机麦克风一体式插孔。在主板的背面,我们看到了一颗  Realtek ALC3268瑞昱声卡芯片,这也是常见的声卡芯片控制方案。不过在这里没有找到USB 3.0的控制芯片,推测这个USB 3.0接口应该是直接与Skylake处理器提供的接口连接了。

副主板正面按钮

  主板正面,有几个重要元件:

  红色:电源指示灯。

  橙色:电源按钮。

  黄色:一键恢复按钮。

  绿色:屏幕旋转锁定按钮。

取下右侧接口副主板

  接着再来拆解右侧的接口副主板,这个主板上有一个读卡器接口,USB Type-C接口,以及另一个USB 3.0接口。

右侧接口排线

右侧接口副主板背面

  在主板的背面同样有几个重要芯片:

  红色:TPS65982 USB Type-C 供电芯片。

  橙色:谱瑞科技Parade PS8740 让USB Type-C支持Displayport信号传输。

  黄色:620FJ1LN 未知 (推测为读卡器控制芯片)。

  蓝色:winbond 25X40CL 华邦 BIOS 程序芯片。

  令人惊讶的是YOGA 4 Pro(YOGA 900)的BIOS芯片竟然被放在了右侧接口副主板上。

取下主板剩余排线

  位于主板正中央的屏幕排线设计的十分精致,很难想象如此短小的排线竟然驱动着一块分辨率高达3K的10点触控屏幕,还有摄像头以及麦克风。排线伸展进可360°翻转的转轴中,跟随转轴折叠的部分也做了加固,保证其强度。

取下位于主板正中央的屏幕排线

  在主板下方还有3个排线,从左到右依次为,键盘排线、键盘背光灯排线、触控板排线。

取下剩余的排线

  取下剩余的排线后,拧下主板上的4颗固定螺丝,以及固定风扇的4颗螺丝即可将主板连同散热模组一同取下。

  继续拆卸散热模组前,首先需要断开风扇的电源排线,然后小心拧下固定在CPU上的三颗螺丝即可取下整个双风扇散热模组。

取下两侧风扇的排线

取下双风扇散热模组

  两侧的风扇大小一模一样,均是来自SUNON的2.25W小型风扇。

SUNON风扇

精致的铝合金风扇

  风扇采用了铝合金材质,叶片数量多,能够在风扇功率一定的情况下获得较大出风量,从而提高散热效率。

主板正面

  青色:16GB板载内存。

  蓝色:Intel? Core? i7-6500U处理器,睿频频率达到3.10 GHz。

  黄色:ISL95857HRTZ Intersil|电源管理芯片。

  红色:型号未知 根据包围的电感推测为联想定制的电源管理芯片。

主板背面

  在主板上,我们并没有发现主板芯片组(南桥)。查找相关资料才发现,原来这代的Skylake U系列低压处理器将主板芯片组集成到了处理器中,这样有助于 缩小主板体积。同时再配合一些联想独立研发的管理芯片,这才造就了这块仅有两张信用卡大小的Core i主板。

分离表链式转轴

  主板取下后,对这个转轴比较有兴趣,卸下这几个固定螺丝试试看。

取下转轴与C壳的固定螺丝

  取下固定螺丝后,即可将C壳与屏幕完全分离。

将C壳与屏幕分离

表链式转轴结构特写

表链式转轴结构特写

  剩下的C壳还有两个需要说明的地方,首先是位于左右两侧的WiFi天线。不同于以往将WiFi天线放在屏幕上方的设计,YOGA 4 Pro(YOGA 900)的WiFi天线之所以要放在这个地方,一方面是由于360°转轴不方便折叠天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YOGA在多种不同模式下的信号强度。

  第二点是位于下方两侧的强磁铁,与屏幕对应位置的两个强磁铁一起,在合上笔记本屏幕,或者平板电脑模式下牢牢吸住屏幕和底面,保证使用的稳定性。

取下的C壳

拆解总结:

拆解所有元件一览

  通过拆解我们不难发现,虽然YOGA 4 Pro(YOGA 900)机身极为轻薄,但得益于规整的模块化设计,整个的拆解过程十分的轻松,这也降低了该机 的维修成本。积累了前3代产品的制造经验,这代的YOGA 4 Pro(YOGA 900)的内部设计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极致的程度,也很好的诠释了它的匠心工艺。

网友:
这做工真的不错啊!

网友:
用过YOGA   设计很给力

网友A:
高度集成,是各大厂家的发展趋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度集成,是各大厂家的发展趋势!

高度集成 其实对我们维修并不是一件好事 只能修供电问题了 CPU坏了就没得搞了

网友B:
现在机子什么都集成了  修个什么哦以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机子什么都集成了  修个什么哦以后

以后只能修供电了

网友:
好机子,真是密集。此帖对小小白很有用。多谢楼主

网友C:
这个模仿的苹果到时很像

网友D(2016-06-28):
死坑的机器,今天有台YOGA 900 的机器,来是触摸屏碎了,这款机型触摸屏和液晶是一起的,屏幕外边一沉胶,拆完在开机机器,结果悲剧了,开机黑屏,尼玛的,换新屏和 原来的屏现象一样  19v  3.3V 都有就是不亮,这么新的机器这叫我咋怎啊,郁闷死了。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死坑的机器,今天有台YOGA 900 的机器,来是触摸屏碎了,这款机型触摸屏和液晶是一起的,屏幕外边一沉胶, ...

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仿的苹果到时很像

模仿苹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不对

这款机器是今年上市的,屏幕可以360度旋转,就是应为开机的时候转了下360度 屏幕线就坏了,坑死的机器,换了线好了,但是问题又出现了,屏幕显示有干扰 会有点点的在闪动,哎!线换了4根依旧,打过电话联想售后说我们外边解决不了,上半部分一起换要,价格4千多,坑啊! ,大家以后遇到这样的机器要注意了,切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是今年上市的,屏幕可以360度旋转,就是应为开机的时候转了下360度 屏幕线就坏了,坑死的机器, ...

你是修笔记本的?找个质量好点的屏线换上,再就是要注意操作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是修笔记本的?找个质量好点的屏线换上,再就是要注意操作方法

嗯,机器比较新,问题还是屏线这块,外边订的线没用,机器已经放弃了,遇到一个死不讲理的客户,被投诉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机器比较新,问题还是屏线这块,外边订的线没用,机器已经放弃了,遇到一个死不讲理的客户,被投诉了 ...

这种问题得用原装屏线解决 ,把你投诉到哪里了?

网友F:
求原理图,Yoga 3  pro刚玩过,4就出来了,更新换代太快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求原理图,Yoga 3  pro刚玩过,4就出来了,更新换代太快啊!

Yoga 原理图很多人在找但是没有人敢放出来,据说有一个人手里有全套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Yoga 原理图很多人在找但是没有人敢放出来,据说有一个人手里有全套呢

这个人太保守了,哈哈,谢谢回复。板子有点儿像iPad板子,涂了黑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人太保守了,哈哈,谢谢回复。板子有点儿像iPad板子,涂了黑漆。

你看一下能不能修吧 我遇见几个都是没有图纸没法修了,又退给客户了

网友G(2017-02-21):
我有一台不认硬盘,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台不认硬盘,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先测量一下硬盘接口的供电,数据的阻值看一下有没有异常,硬盘接口到南桥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