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花屏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大家给看看

楼主(2016-03-08):
27寸一体机 一开机就这个样子 售后说是显卡不知道是不是显卡
会不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从插了也不行

网友:
这种花不像显卡啊

网友:
对呀 我也觉得是屏的问题 现在还没动显卡呢
不确定让大家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像是内存问题

网友:
我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什么原因造成的    看样子像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不是内存 。

网友:
这苹果没修过,有外接HDMI或者DP么?

网友:
没有USB 网卡

网友:
看着像屏,恩

网友:
没有外接显示器接口  只有USB和网卡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你这个看着好像是屏幕坏了啊。

网友:
这个不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吧

网友:
这个是显卡问题,我搞过。。。加焊显卡吧,不行从做。

网友:
我碰到一个焊了下显卡 没搞定

网友:
更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楼主应该问下客户机器是怎么坏的,要是摔着屏坏的可能大

网友:
感觉像屏问题  查哈吧

网友:
找一片屏换下试试,接口定义一样,屏幕尺寸接近就可以

网友:
金日笔记本维修你修过的和我的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问下客户机器是怎么坏的,要是摔着屏坏的可能大

用完第二天就成这样了不是摔的

网友:
这种感觉还是屏坏的概率大哟

网友:
换个屏试试看吧

网友:
屏的问题大些

网友:
今天问客户了  说是一个星期没关机出差了 回来在看就成这样了

哎呀头痛  发个屏1800块  不是屏这么办

网友:
屏幕的问题

网友:
像是 屏的问题。

网友:
觉得是屏改下屏试试

网友:
赞同屏幕问题

网友:
测了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屏坏了。8 9成

网友:
应该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这种花法,不像是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