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摸CPU供电IC上电?

楼主(2016-03-08):
上电到0.6掉电再上电1.几亮机这是不装电池正常的,我这台上电0.6掉,再上0.6掉,上0.2      0.7   0.3  0.6这样掉电一直上不去电流,后发现用一根手指模着CPU供电芯片及外围电路就可以上电到1.2不掉,没装内存————我把CPU供电IC都换掉了外部也加焊了一样————要摸着摸着摸着才能开,

网友:
用别的东西压CPU供电芯片是没用的,必须用手摸

网友:
不会这么神吧,是不是铁管性能不良啊

网友:
你是个外行吧,这种机通病啊,铁MOS坏了

网友:
这种机通病好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的也是掉电,楼主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修好了没有呀, 我的也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有呀, 我的也是呀

没有,他们都说是CPU下管问题,我给全改了,还是有时有电压,有时没电压,还给客户了

网友B:
上下管咋不一起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管咋不一起改

4个上下全改了

网友:
CPU供电鲁波电容换了么

网友:
引机欠插,鉴定完毕,还是看看IC周边元件吧

网友:
换龟壳吧,B460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