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7641 2.1 880GMS-E41不跑码,手动复位可以点亮维修

楼主(2016-03-08):
这个板是1.6日维修的,第一次修的时候是无CPU供电,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不跑码,看到不跑码的供电有了,时钟正常,复位也有真的是比较难搞的,无奈下搜索版号,看到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4787-1-1.html,也是不跑码,但是手动复位之后可以正常点亮,我试了下,咦,跟我的一个鸟样,而前几天也比较忙,也放一边了,今天也该整理下,给客户个答复了,故障现象,不跑吗,CPU供电1V,跑吗后的供电是1.4V,而上家也没说是哪里出问题,我还是看看上次修过的地方,看有无生机。。

而查到Q17的控制极待机的时候只有0.5不正常,它是由472的上啦排阻上啦,待机的时候为5V,于是加焊了下,5V过来了,于是换了472
正常的时候Q17的控制为5v才可以控制D为0.在不正常的时候,控制极为0.5,D极为0.7,后面也就时序错乱了

附上正常时候的电压

网友A:
台式主板的排阻问题还真多

网友B:
Q17 D极为0.7V会导致Q18 DS导通吗? 一般要多少V电压?  还有按道理说这样不正常时Q18 D极  VCOER-EN为低电平,为什么手动复位会正常跑码点亮?难道手动复位会导致VCORE-EN变成高电平?  无法理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主板的排阻问题还真多

华硕的更多

网友:
映泰的排阻坏的也遇到过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17 D极为0.7V会导致Q18 DS导通吗? 一般要多少V电压?  还有按道理说这样不正常时Q18 D极  VCOER-EN为低电 ...

修好了,测电压是这样,有可能上次修的时候换成三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7 D极为0.7V会导致Q18 DS导通吗? 一般要多少V电压?  还有按道理说这样不正常时Q18 D极  VCOER-EN为低电 ...

一般为5V左右Q18 DS级 才会导通,这里排阻损坏推测是内部阻值出现不稳定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测电压是这样,有可能上次修的时候换成三极管了。。

这也有可能。

网友:
师傅技术没得说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D:
你是没有开启EN 的电压,缺供电,,不跑码是正常现象。。。,,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没有开启EN 的电压,缺供电,,不跑码是正常现象。。。,,呵呵

不跑码时候电压1.0V,手动复位后能正常点亮,怎么会没EN呢

网友:
既然有供电,怎么想到测en呢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好了 。

网友E:
何为手动复位  是指按复位键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何为手动复位  是指按复位键么~

是的要按复位键才可以亮机。第一次不能自动亮机,重开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要按复位键才可以亮机。第一次不能自动亮机,重开也是

谢谢  下次碰到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