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无集显电压

楼主(2016-03-08):
这个问题已经修道呕吐状态,BIOS全刷了 就是不行 求助大家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DELL的超极本,没思路了,PCH都换了,还是没有,关键是没图纸

网友:
笔记本中一般跑码过了内存集显供电才产生,楼主可以换个思路考虑下,

网友:
我的是客户自己把板子换到台式机吉祥里了  傻货

网友:
一体机不好修  看看是cPu问题吗 有好多cpu和台式通用   a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