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e178wfpc指示灯不亮,不开机

楼主(2016-03-08):
驱动板5V 3.3V正常
不开机

网友:
开关正常吗?然后可以刷个 程序试下

网友:
开关是否正常,刷BIOS,不行再细查驱动板

网友:
查查驱动板,,,,,,,

网友:
准备刷BIOA

网友:
准备刷BIOS

网友:
驱动板或程序,。。。。。

网友:
电压正常量下开关电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找个程序刷进去试试

网友:
清空24c02,就正常了。

网友:
没编程器啊

网友:
电压正常情况下先检查开关,如果开关上电压正常就刷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