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电脑内存占用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3-08):
win7系统电脑内存占用高的解决方法

  有很多的朋友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反映电脑内存使用率过高,电脑非常的卡顿。电脑在正常使用的时候会占用很多资源,比如网络诊断,缓存。还有其他各种平时我们都用不上的资源,如果我们电脑本身内存比较小只有2G内存或者以下,打开程序稍微多就会造成电脑内存占用高,整个系统运行缓慢,这是我们可以尝试将一些我们明确知道的不会使用的系统服务关闭以释放被系统占用的内存。

Win7内存占用高解决方法一

  1.启动"windows任务管理器",快捷键"alt+ctrl+delete"点击"性能"选项卡,查看系统内存和物理内存的使用情况。

win7系统电脑内存占用高的解决方法(图1)

  2.点击"开始"菜单(快捷键是Win键+R),然后再输入msconfig命令。

win7系统电脑内存占用高的解决方法(图2)

  3.会弹出"系统配置"的对话框,然后选择"服务"这个选项卡。可以看到很多运行的服务,将前面的复选框的勾选上。然后点击"全部禁用"按钮。确定即可。(禁止服务时候先确定不是系统必须的服务(即禁用也不会影响系统的运行)。

win7系统电脑内存占用高的解决方法(图3)

Win7内存占用高解决方法二

  1:单击开始按钮,在搜索框输入“服务”,然后在“程序”列表中选择“服务”选项。

  2:打开服务窗口后,双击要停用的服务。

  3:打开“属性”对话框后,在“常规”选项卡中的“描述”区域查看该服务的作用,然后打开“依存关系”选项卡,查看该服务与其他服务的依存关系,如图所示:

win7系统电脑内存占用高的解决方法(图4)

  4.在确定该服务不需使用而且停用后不会影响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在“常规”选项卡下禁用该服务。如图所示:

win7系统电脑内存占用高的解决方法(图5)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关于电脑内存占用高的解决办法,我们主要是通过释放一些Win7系统保持运行的而我们日常使用时不会用上的系统服务。注意,一定要确认这些系统服务不是关键性系统服务,否则会导致操作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
小白路过,受教了

网友:
用360我觉得更方便用户 也可以禁止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