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 功能都正常, 就来电没铃声 ,耳机有声音,放音乐也没声音

楼主(2016-03-08):
换了喇叭,尾插一样. 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耳机孔 轻轻慢慢拨插试下

网友:
耳机孔坏 也会导致没有外音

网友:
音量键上面有个键看到了没,是不是拨动了

网友:
音量键上面有个键看到了没,是不是拨动了?

网友:
亲 来电铃声是不是音量调至静音啦

网友:
安静 安静 等待高手

网友:
耳机模式,你不插耳机,调音量加减看屏幕是不是显示耳机模式

网友:
换了配件没进耳机模式和静音模式的话那肯定是小音频的问题了

网友:
焊一个喇叭在音频电感输出位置试下,看下是不是接口接触不好引起的

网友:
好像不错的样子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