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530 触发掉电

楼主(2016-03-08):
DELL M1530 触发掉电,不装CPU 开掉电,都要有电压。只CPU 没电压,装上CPU ,CPU 电压瞬间有,马上掉电

网友:
找兔纸是不是缺信号哦

网友:
这个   描述的太笼统    没发帮你解决。。。

网友:
也要有个检修流程才能帮你分析吧

网友:
你这要对着图纸分析啊,少电压引起的

网友:
那估计就CPU core 电压, 掉电瞬间抓CPU CORE有没有波形出来,如果出来了就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