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换了8个铁壳还不出CPU 电压,只能改了! 留个记号!

楼主(2016-03-08):
来了台B460通电不显示 ,速拆机,看了下U45 旁电阻没有腐蚀,铁壳也摸了不发烫,刷个BIOS  也不行,  各电压又正常, 换个铁壳来 ,好了 ,用了2天使用中突然断电,开不起来了,上电到0.6就掉电, 测CPU 供电电杆L23和L34 无电压,由于是换的拆机的铁壳 , 再换,又换了几个还是不出,此时晕倒,那就改吧!!! 改完终于出电压了!!!留个贴做记录!看图!最后上张OK图!

网友A:
B460 B470我通常都是修改的管子,我们公司返修要扣钱的,伤不起

网友:
下次遇到我也改的试试

网友:
这个改得好,看起来大小也合适,不像其它人改的,,看着难受。。。。。。。。。。。

网友:
这个手工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改了就亮,那是你的铁壳MOS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MOS管不和原来的不一样也能用吗??没有试过哦。。。。一般我就是找一样的

网友:
我都是经常这样改,一定问题都没有,这可以有

网友:
换成这么小的,用得住吗?

网友:
我有一次也是,忘了机型,换一个烧一个,换了6个没货了,把老板良气坏了,5块钱一个呢,最后上下管拆了不用,一样亮机

网友:
这种改了发热量很大用不久呀

网友:
我一般都是都用8脚的mos管改啊

网友:
铁壳没有焊接好吧,焊接时候放的位置要准,多吹一会儿,使焊接熔锡更好

网友:
楼主这改的水平不错 看起来舒服多了 估计要考虑下散热

网友:
是没有换好吧,里面的锡点加一点锡,加一点焊油,小心吹上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这改也好,铁壳的都不耐用

网友:
下次我也这样改了算了,小MOS管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B460 B470我通常都是修改的管子,我们公司返修要扣钱的,伤不起

打工不易啊,返修要扣钱

网友: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电源管理换了没?

网友:
这样的一般会返修的,发热不是一般的,2个小时左右就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