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455 BIOS

楼主(2016-03-08):
联想 集显AMD主板 单芯片 桥和EC bios  4M为桥bios

N455 BIOS.zip

C455

网友:
绝对是OK的bios,原机生成

网友(2016-04-22):
下载了,果然好用,谢谢

网友:
下载了,果然好用,谢谢!!

网友:
刷了涛声依旧啊,郁闷

网友A:
这机器电源爱坏   不跑码也可能是电源

网友A:
我今天就有一台能加电不亮机  换电源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就有一台能加电不亮机  换电源好的

这台机子应该是19V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电源爱坏   不跑码也可能是电源

不跑码也可能是电源???什么电源?我今天遇到了不跑码

网友:
为什么我的C455一体机桥BIOS是8M的?

网友(2016-05-28):
标题是C455,怎么是N455

网友:
没有下载分啊,怎么办。

网友(2016-07-09):
刷上去就可以,谢谢

网友:
有EC的BIOS吗?

网友(2016-08-15):
分不够啊!!!!

网友(2016-10-07):
bios很合适,但我的故障依旧,我的机子本来是开机的,刷完也开机,说明bios好的。但我的是所有usb不动,报错6912,那位有结绝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