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板号LA-9981P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6-03-08):
出学校差不多半年了。每天一直修机器,没机会发帖。今天闲来无事。发一块比较新点的板。
品牌:DELL
板号:LA-9981P
故障:不触发
最先是同行拿过来。说是没有待机,叫我们看下。拿到板大致看了一下,应该是换过待机芯片,其他好像没动过。
开始吧,拿到板直接测主板公共点。13.5V  正常(这里要说一下,现在DELL很多新主板都是用的这种供电方式,19V进来过保隔然后经过充放电芯片的MOS管转换成13.5V作为公共点)。直接测了一下待机3V5V没有。于是下了一份图纸看了下,这个芯片是51225,表示没怎么遇到过,不过感觉应该都差不了多少。
直接测芯片条件:
12脚主供电VIN13.5V正常

3脚线性3V VREG3 3V正常

13脚线性5V正常

6脚EN2 3.3V正常

20脚EN1 3.3V正常

测到这里我就感到很疑惑了,为什么该有的都有了为什么还是不出待机电压,上论坛看了看各位师兄弟的帖子,那是看的我眼花缭乱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就像那句话,并没什么卵用。(这里很多人会说芯片条件齐全,不出电压换芯片啊,但是之前同行修的时候已经换过芯片,所以排除这个问题。)后来我又测了周边的小元件之类的,都没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这又没示波器。突然想到以前在学校老师说MOS管就算用万用表测得没问题,也不一定是好的,心想还是试试吧。直接把3V 5V的上下管全部换掉。
这是焊上去之后。

再测5V待机和3V待机

到这里大家应该就知道这机器已经修好了。说实话,我第一次遇到MOS管不良导致的不出待机电压。而且我之前测MOS管都是好的。看来确实要大胆去修,要敢去试。但是不要盲目去修啊- -、。
附上跑马图。因为是同行拿过来的,所以没接屏。

维修结束
            对你维修有帮助就拍砖,加分。有你的支持才有动力。!

网友A:
     是根据什么认为mos不良的 单纯试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根据什么认为mos不良的 单纯试出来的?

等于说所有条件都正常,芯片也换过了,然后就想,也算是试试到底是不是MOS管问题。

网友:
那你这样说我倒是怀疑是芯片虚焊或者MOs管虚焊。除非你说你换上原先的MOS 管还是无触发

网友B:
现在DELL也开始学习苹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DELL也开始学习苹果了

是的。

网友C:
不错,思路很清晰啊。敢于尝试!!

网友D:
换个管子还是挺快的。。楼主威武。。 思路清晰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过很多新机也是不出3v5v,换了芯片就可以,过了明天就不能!!!试一试换上管和下管就好了,只可惜在 ...

那边没有卖芯片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思路很清晰啊。敢于尝试!!

谢谢同学,相互学习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管子还是挺快的。。楼主威武。。 思路清晰哈

你的头像也挺屌的啊。相互学习而已。

网友F:
13伏作为公共点的机器确实没看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13伏作为公共点的机器确实没看到过

苹果机器就是啊,现在这个DELL也开始了。

网友G:
草  这么抗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草  这么抗人啊

所以说要什么都敢换。老徐说的

网友H:
真的  学了 一招    下次试试

网友I:
MOS管在线测量是好的 确实也不一定是好的  这个会迷惑很多人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真的  学了 一招    下次试试

我擦。我们两是同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MOS管在线测量是好的 确实也不一定是好的  这个会迷惑很多人

的确的确。下次也得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擦。我们两是同学啊。

你是   ??

网友K:
MOS管工作大电流状态下,性能容易变差,最怕测量正常而实际工作却不好的情况。

网友L:
实地的学员就是不一样

网友M:
兄弟,技术不错,我常常忽略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根据什么认为mos不良的 单纯试出来的?

你没查反馈吗

网友N:
yp 怀疑会返修,冷了也许就不行了

网友O:
我想大多数人都想不到MOS管上来吧?

网友:
哈哈,不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P:
高手。。。。。。。。。。。。。。。。。。。。。。。

互相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MOS管工作大电流状态下,性能容易变差,最怕测量正常而实际工作却不好的情况。

的确。

网友:
引用 网友L:
实地的学员就是不一样

有机会可以去深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兄弟,技术不错,我常常忽略MOS管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MOS不良的问题,平时都是MOS管击穿

网友:
一般都是先查容易出现的问题,我还从没遇到过反馈出问题的。- -   除非上家做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N:
yp 怀疑会返修,冷了也许就不行了

试了一两天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想大多数人都想不到MOS管上来吧?

最先开始我也没想到那里去

网友:
我就没有你那么好运。。进水机器无待机。芯片条件不满足。换了以后满足了。3V 5V还是不出。后级无短路, 换了MOS管也不行。哎。头痛。

网友:
头一次看见这种故障,顶一下

网友:
管子坏,应该有个管的G极有电压f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分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