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场管的工作原理》一贴的电压慢慢上升的关键元件

楼主(2016-03-08):
我仔细看了下电路图,发现大家忽视了U21A 3脚 REF 端接地的C240了,容量为1UF,在刚上电时这个电容要储能,REF电压由R302 R303分压2.5V电压得来,因这两个电阻值比较大,充电电流小,E240电压要慢慢上来,U21A 通过G极控制MN21 S极的电压,  S电压 = REF 电压,所以G 和S都是慢慢上升到正常电压,等C240正极电压=REF电压,电路才工作在正常状态

     简单的说,REF电压开始是变化的,由于存在C240,所以是慢慢上升,直到设定的REF值,在这个过程中由于U21A的控制,所以G和S也是慢慢上升的(都是跟随着REF的变化的)。至于上升的速度,是由R302 R303 C240的时间常数因数决定的

网友A:
这个时间因电阻小、电容容量也小,所以基本是忽略不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间因电阻小、电容容量也小,所以基本是忽略不计的

15K电阻,1UF的电容,不小了,而且这个是基地的徐老师讲的,电压是慢慢上升的,时间系小了你都量不出是慢慢上升的了

网友B:
那个EC42是不是也起到电压慢慢上升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EC42是不是也起到电压慢慢上升的作用

这个只会小小的影响到S极的电压,因为S输出的大电流,所以影响不大。至于EC42对于反馈电压到U21A的2脚,只会起反作用(作用小,正常工作时也一样),如果不考虑C240的影响或是直接去掉C240,先假设EC42非常大到能明显影响到S端电压的话,假设EC42充电造成S端电压低,那么这低电压会反馈到U21A 2脚,经过与3脚REF比较,电路会判断S端输出电压不够,因此会加大DS导通程度,故而会加大G极的电压(S端电压越低,U21A 1脚加到G极的电压就越大,反作用了)  可以讲EC42电容只能起到滤波,一定程度上的稳定S端电压的作用,EC42储存的电压能量使用完后,就不能再保持电压的稳定了,之后就要靠U21A 控制稳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会小小的影响到S极的电压,因为S输出的大电流,所以影响不大。至于EC42对于反馈电压到U21A的2脚 ...

楼主在哪里学的理论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EC42是不是也起到电压慢慢上升的作用

就是滤波作用,本身损坏也会导致电压比较器负反馈输入工作电压发生改变,从而影响mos管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会小小的影响到S极的电压,因为S输出的大电流,所以影响不大。至于EC42对于反馈电压到U21A的2脚 ...

ec42储存的电压能量值与本身容量大小有关系,即mos管ds级导通强度大小也会导致本身充电时间值发生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会小小的影响到S极的电压,因为S输出的大电流,所以影响不大。至于EC42对于反馈电压到U21A的2脚 ...

s级输出电流值范围变化由mos管饱和导通程度来决定

网友:
不管怎么样都是学习了

网友:
你是实地学习的吧,理论基础这么扎实,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