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61MLV2 VER8.0 的原理图

楼主(2016-03-08):
谁有台式机H61MLV2 VER8.0  的原理图,现在机器是开不了机,CPU的电压没有,CPU有一个1.05V电压正常,其他电压都不正常,求原理图啊。。。谢谢了

网友A:
什么品牌的都没写,是映泰的板子吗?去图纸区找一下吧。 开不了机是指什么?点不亮还是不上电?你不说详细让大家怎么帮

网友:
建议楼主去找个通用的H61时序看下。你在查下内存供电还有桥供电==

网友B:
H61主板
我是按照INTER得时序
不过我是倒着来检查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主板
我是按照INTER得时序
不过我是倒着来检查得。。。

美女那么厉害,H61的完整时序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CPU有一个1.05V电压正常? 其他电压都不正常    意思是CPU还有好几个电压?

网友:
映泰的 参考MLC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都没写,是映泰的板子吗?去图纸区找一下吧。 开不了机是指什么?点不亮还是不上电?你不说详细 ...

是映泰的板子,能开机,就是点不亮

网友:
楼主图纸找到了吗  共享下呗!!

网友:
谢谢各位啊,图纸没有找到,但是主板修好了,一个三极管坏,应该是腐蚀了,导致电源管理芯片时序没有,换三极管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