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显卡维修

楼主(2016-03-08):
第一次维修显卡不知如何下手   八块待修有一块12V短路场管已解决 有一片加焊GBU亮了已解决     其余都是无电压,插不插显卡集显都可以亮机 特问解决办法和思路!!!拜托

网友:
那就是没有检测到独显的存在,。。。。

网友:
无电压先把供电修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