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x23ledch mcu

楼主(2016-03-08):
hp x23ledch mcu亲测可以显示,需要的自己下载。

225 Bytes,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么小的文件 ,不会是MCU程序的

网友:
文件下载下来看了一下,压缩包里面的文件只有1KB,确认不是MCU程序

网友A:
读出来是256KB的文件。。用RT809F在线读出来。然后再写进去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出来是256KB的文件。。用RT809F在线读出来。然后再写进去都是可以用的。。

那是不可能的,你这数据有问题,,,